[其他] 拆一个逆变器 但是又好像不是逆变器 有可能是打鱼的。

楼主(2021-05-10):
在清理家里闲置物品的时候,(点我头像看我帖子)
无意之中发现了这个,
拆开看看先

感觉应该和鱼有关,毕竟上面写着,船用模式。后背模式。这东西我都不敢通电,怕伤到自己。

网友A:
200千瓦,这不是逆变器这是个变电站

网友:
是一个打鱼用逆变器,原理就是低压升压为高频高压输出,逆变的频率很高,但是输出端又是一个低频控制输出高频高压。

网友:
打鱼机就是逆变电路。

网友B:
改一下可以当逆变器用的,只要改动一下后级增加50Hz变频部分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一下可以当逆变器用的,只要改动一下后级增加50Hz变频部分就可以了。

算了吧,我这手伤还没好,不折腾。不折腾。看看论坛有没有人要,出了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千瓦,这不是逆变器这是个变电站

嘿嘿嘿,虚标严重啊

网友C:
这个是船上接太阳灯做“警示闪光”用的频率还可以调节。晚上特显眼。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船上接太阳灯做“警示闪光”用的频率还可以调节。晚上特显眼。 ...

哦,原来如此,学习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200千瓦,这不是逆变器这是个变电站

那个是型号,不是功率。单位可能是mw,或者μw。

网友E:
200KW是瞬时功率,又不是平均功率。
电鱼器末级输出是个大容量高电压的电容瞬时放电,功率非常高,只有这样的在功率才能电到鱼

楼主:
引用 网友E:
200KW是瞬时功率,又不是平均功率。
电鱼器末级输出是个大容量高电压的电容瞬时放电,功率非常高,只有这样 ...

感觉没啥用。我又不打鱼,好像当时给朋友买的,结果朋友没来拿,钱都还没给我

网友:
电鱼用的吧,不是都禁止电鱼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个是型号,不是功率。单位可能是mw,或者μw。

对,常规套路。正如很多手电标9999米、锂电池标9800一样……

网友:
感觉做工还可以啊,

网友F:
手伤没好在家也不闲着,把电鱼的机头找出来,准备电些鱼补补身体

网友:
看到“船背两用”,就知道是断子绝孙的电鱼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手伤没好在家也不闲着,把电鱼的机头找出来,准备电些鱼补补身体

电鬼哦,我都不敢通电,不瞎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个是型号,不是功率。单位可能是mw,或者μw。

1焦耳的功在1秒内完成就是1瓦,在0.1秒完成就是10瓦,在0.01秒完成就是100瓦,在0.001秒完成就是1000瓦。高压大电容瞬间放电的功率很大的,几千瓦功率很容易达到,但持续时间时间也是很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