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悦尔C1真无线蓝牙耳塞详拆,真没法修了

楼主(2021-05-10):
上次因这耳塞在充电仓里不断电,结果在测试耳噻充电电流时,接反触点烧了一只
拆吧,检查一下看能不能修修

正负正确位置

看了下,先扣掉充电端的灰色盖子

两粒触点是实心的

要继续拆,只能扣单元侧壳子了

单元

小小的电池

尺寸501010,容量40mAh,不带保护板

这里有颗磁铁,充电仓吸附用的

拉出主板

版号
带白点的是蓝牙天线

蓝牙主控 A3 E1500A

麦和按键

这里似乎少了件

板子反面

这颗接B-,像是充电开关用的三极管

晶振和贴片阻容

天线反面空白

楼下继续

楼主:
继续拆和测试壳子

米粒大的键帽,结构还复杂

全家福

好耳塞充电端正向二极管特性

反向是个PN结,估计就是它烧了

烧掉的那只两侧都不对了

最后测试发现是蓝牙芯片电源两端二极管特性异常
没得修了
只能收好当备件

在网上没找到那蓝牙芯片的资料,如果便宜,也可以撸来修修看

网友A:
买这种真无线,真不如买华强北络达的,特别是苹果用户。

网友B:
无线耳机比较矫情

网友C:
这个集成度高了,不好修了。

网友D:
前几天刚拆了一个类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这种真无线,真不如买华强北络达的,特别是苹果用户。

偶也是图便宜撸的,10几块

网友:
不断电怎么处理的?我这里也碰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这种真无线,真不如买华强北络达的,特别是苹果用户。

真在乎音质的,那就上真苹果吧,如果不在乎音质就是当个蓝牙耳机接电话的,这种也足够了,实话说,这种用来接电话比早期的蓝牙耳机要强,开盒拿出自动连接,两边可以轮流用,一个在盒里窝着充电,一个在耳朵上用着,没电了就轮班。电话多开长途普通的蓝牙耳机电真不够用的。

网友:
主控烧了 撸来新的换上有没用,内部没烧录固件~

网友:
现在10几块的大把,修真的不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线耳机比较矫情

是呀,以前中奖那个南卡现在双耳也频繁断联,新撸的又被偶搞死了,唉!

网友E:
我发现这种TWS类的蓝牙耳机,那个芯片集所有功能于一身,如果坏了几乎必然就是它坏了,能修的也就是换换电池,其它故障一概修不了。

网友:
这种坏了直接扔掉最好了,又不贵

网友: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9块9再来一套

网友:
本来就不贵,不值得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发现这种TWS类的蓝牙耳机,那个芯片集所有功能于一身,如果坏了几乎必然就是它坏了,能修的也就是换换电 ...

除了电池就是单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集成度高了,不好修了。

是呀,不过单片换也方便,就是不知道里面有没有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几天刚拆了一个类似的,

看来这主控用得还不少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呀,不过单片换也方便,就是不知道里面有没有固件

蓝牙必须有固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