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给去年买的5.8元u盘加一个usb插头

楼主(2021-05-10):
去年买的5.8元u盘,速度渣渣,不过不是扩容盘

这种卡片式的usb接口实际很不好用

焊了一个usb插头

上热熔胶,预埋了一个网线做的挂绳孔

完成图,感觉有一点长了,就这样吧

网友:
没看懂,有没有试过这么接速度会不会变慢

网友A:
感觉原来那样挺好的啊。为什么要加一个头子呢

网友:
usb口应该切短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原来那样挺好的啊。为什么要加一个头子呢

这个u盘我经常用,原来那个卡片头子频繁插拔不方便

网友B:
看看我的?找了个废版 拆掉所有器件 ,这个其实可以装入外壳,我没装

网友:
我是直接拆下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我的?找了个废版 拆掉所有器件 ,这个其实可以装入外壳,我没装

这个办法好,我报废的u盾又可以派上用场了

网友C:
这个U盘质量很好的,在卡片型U盘中,它的速度很稳定且达到2.0标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u盘我经常用,原来那个卡片头子频繁插拔不方便

我原来用过类似的U盘,不知道是我U盘太差还是什么原因,很容易坏。就不用这种U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办法好,我报废的u盾又可以派上用场了

记得焊上后面的led灯哦

网友:
额,直接黑胶体拆下来,后面那段打个洞挂绳子不就好了,
要么白色那圈塑料也拆掉,找个USB公头把里面的东西拆光就留个铁壳,黑胶体直接怼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原来用过类似的U盘,不知道是我U盘太差还是什么原因,很容易坏。就不用这种U盘了 ...

这种一体盘除了大品牌,其他的一般都不靠谱,不要用来存储重要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U盘质量很好的,在卡片型U盘中,它的速度很稳定且达到2.0标准。

垃圾中的战斗机

网友:
有装这种黑胶体的金属壳子。不过有兴趣折腾也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觉原来那样挺好的啊。为什么要加一个头子呢

还有个原因,不少卡片盘比较薄,而一些老电脑的usb口长时间使用插拔,usb口弹片比较松,插这种卡片盘容易接触不良。
而常规u盘的usb头就比较厚实,不容易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个原因,不少卡片盘比较薄,而一些老电脑的usb口长时间使用插拔,usb口弹片比较松,插这种卡片盘容易 ...

正解!!!!!!!!

网友:
简单粗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