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M.2的NVME协议转接卡,为什么这类转接卡都是速度都是PCIE3.0 X4或PCIE4.0 X4

楼主(2021-05-10):
为什么这类转接卡都是速度都是PCIE 3.0 X4  或 PCIE 4.0 X4 ,速度PCIE 3.0 X16 去哪了?

楼主:
图片为什么只能上传一张

网友A:
PCI-E 3.0 X4已经能提供理论接近4GB/S的带宽,注意是4GB不是4Gb
目前应该还没有NVME的SSD速度能达到这个值,所以再多的带宽也是浪费

网友:
m2 接口只有4条pcie 通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I-E 3.0 X4已经能提供理论接近4GB/S的带宽,注意是4GB不是4Gb
目前应该还没有NVME的SSD速度能达到这个值 ...

如果以后SSD能达到pci-e3.0x16的速度了,这种卡就会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I-E 3.0 X4已经能提供理论接近4GB/S的带宽,注意是4GB不是4Gb
目前应该还没有NVME的SSD速度能达到这个值 ...

亲,请随时关注广告,三星980PRO 可提供 读6900MB/s,写5000MB/S, 还有这回复居然不能上传图片?

网友:
没有对应的主控 或者量产价格令人心痛

网友:
接口用不上X16,芯片没有这个速度,强行卡大位置浪费钱,还占用了本来可以插显卡的位置

网友B:
用了X16显卡插哪里?有些主板就只有一个X16的接口。用这么好的SSD总不会用集显吧?

网友C:
PCI-E 4.0 X4  可以达到8GB/S

网友D:
引用 楼主:
亲,请随时关注广告,三星980PRO 可提供 读6900MB/s,写5000MB/S, 还有这回复居然不能上传图片?
...

和PCIE版本无关的,主要是m.2硬盘只支持到X4,你看下DiskInfo的硬盘信息就知道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和PCIE版本无关的,主要是m.2硬盘只支持到X4,你看下DiskInfo的硬盘信息就知道了。 ...

也就是这个硬盘如果能达到6900MB/S  那么肯定是工作在PCI-E 4.0 X4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了X16显卡插哪里?有些主板就只有一个X16的接口。用这么好的SSD总不会用集显吧? ...

当然用集显了,工作用的电脑,不用设计软件,需要经常读写文件。好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PCI-E 4.0 X4  可以达到8GB/S

主板只支持 PCIE 3.0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就是这个硬盘如果能达到6900MB/S  那么肯定是工作在PCI-E 4.0 X4上的

要主板支持才行啊,难到换硬盘也要换主板吗

网友:
m2只支持PCIe Gen 4.0 x4。。。如果记得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就是这个硬盘如果能达到6900MB/S  那么肯定是工作在PCI-E 4.0 X4上的

PCIe Gen 4.0 x4    980ro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就是这个硬盘如果能达到6900MB/S  那么肯定是工作在PCI-E 4.0 X4上的

980pro  PCIe Gen 4.0 x4

网友E:
接口定义就只有四个通道,有得这么多可以讨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接口定义就只有四个通道,有得这么多可以讨论的

大家都是小白,商家的和牙膏厂的套路不明白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