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压盖无撬口Sultana时添雅石英手表更换电池

楼主(2021-05-10):
老丈人的一块Sultana时添雅石英手表

电池没电不走时

去手表店,店员上手撬成这样,没培训的吗?没专用工具吗?

又去了商业大厦里的修表铺,看了品牌开口就要400元。打道回府

压盖无撬口最好用这类推压拆盖器,缓缓挤压接缝开启后盖。对表不会有损伤

花费近200元换一个不划算,我有撬刀,自制个简易的平台就行。长木条上拧2个大尾帽,宽度正好接触手表表带柄位置,尾帽高度压实手表

垫好绒布,表盘朝下放入手表

撬刀顶实接缝

木条一端顶实墙壁,榔头轻轻敲击撬刀刀柄。清脆的一声响,后盖弹开。

371的手表电池SR920SW,还是金灿灿的

注意后盖缺口是对应3点手柄位置

还是精工的电池,更换新的装回

用砂蜡处理一下撬毛的划痕

找合适大小的压盘

密封圈抹匀防水膏

压回

网友A:
压盖无撬口的表盖有些是带丝口的,业余条件下也可以使用塑胶皮带用力按压拧开。如果是不带丝口的,建议适当加热后再撬开。

网友:
我的天王机械表带了没多长时间,日历窗口有个银色框掉了,售后说直接不要了,装上还掉,就去掉了,后来发现在自动陀留了一个大大的指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盖无撬口的表盖有些是带丝口的,业余条件下也可以使用塑胶皮带用力按压拧开。如果是不带丝口的,建议适当 ...

好像更贵的表才是无缺口或花纹带丝口

网友:
我有个卡西欧的表,也不好换电池丢在哪里吃灰几年了

网友:
老丈人翘起大拇指得意地说:我这个毛脚女婿选得可真不错!

网友B:
关注LZ从哪买的正宗电池。

网友C:
楼主看上去比那些修表的还要专业!

网友D:
看来干啥都得有专用的工具。

网友:
给你翘花了,可以索赔了

网友:
工具真齐全,无损还得靠手艺

网友:
石英表这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注LZ从哪买的正宗电池。

也就只能相信京东自营松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看上去比那些修表的还要专业!

没这技术光会换电池换机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干啥都得有专用的工具。

工具才是第一生产力

网友:
以前也拆装过,没有买那个压盖的机子,用药瓶盖做底座,直接上台钳压回去。

网友:
有专用的橡胶球,可以先试着拧开,一般防水好的表是拧上去的。

网友:
手法不错,如果在撬刀头和表盖之间垫上塑料膜就更完美了

网友:
朋友手艺不错!学习了!先收藏...

网友:
还是老石英看着舒服 镀金带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