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握光明、何惧黑暗:漫客U22III手电评测

楼主(2021-05-10):
作为一个户外活动爱好者,手电是必不可少的照明装备,晚上在山里或者陌生的地方,人的安全感和信心来自于光明,而且与其亮度和照射的距离正相关,清晰的视野、通透的视界,这都来自于一支单手轻松操作的手电。

这支手电就是Manker漫客新推出的SBT90.2灯珠版本、采用全新导管透镜、兼容放电功能的便携强光手电——U22III。

一提起漫客,我最先想到的就是一句“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一方面是有谐音,另一方面就是喜欢这种豪气干云的气概,就像漫客手电,造型别致的设计感和强大的性能发挥,就像特立独行的侠客。

五一假期带着这只手电夜爬,确实符合小身材、高亮度、强性能的定位,写篇文章做个介绍,下文简称“U22III”。U22III同型号还有一款PM1灯珠版本,本人文中介绍的是90.2灯珠版本,下文不再说明。

远泛兼顾、撕破黑暗

之前入手的MK34II是一款高光通、纯泛光手电,自从入手了U22III这只聚光手电后,就不用再纠结聚光和泛光的选择了,反正两只手电都是小巧便携型的,带着一起出门就完事。

在MK34II达到26000流明的强大光通量背景下,U22III也有清晰可媲美的亮度效果,再加上U22III达到5000流明光通量的聚光能力,中心光强能够超过22万坎德拉,对远处物体的照明视觉亮度,不输MK34II的近距离效果。

U22III的出筒光柱汇聚性很好,可以看到里外两层,张角大约为3°左右,保证了良好的光线汇聚性,至很远处也不会发散。

从对墙光斑可以看到这两层亮度,中心主光斑亮度集中,外层副光斑直径约为主光斑的3倍,最外层还有亮度较低的辅助照明。但是光斑在近距离确实有黑心,当距离超过50厘米时消失。

得益于大光通量和全新的导光设计,U22III其实是一款可以兼顾远光和泛光的照明装备,中心亮度高,提高射程;外围泛光的左右覆盖区域也比较开阔,大约呈160°开射角,能够覆盖人的视野,在近距离也有不错的亮度。

U22III具有很好的铺路效果,在户外使用起来,远近通透、亮度可观,确实是一款远泛兼顾的手电。

说了半天,介绍一下光学组件,U22III使用的是一款阶梯状透镜,是新一代PMMA全反射光学透镜,可以使光束的射程更远,同时兼顾近距离的柔和泛光照明。

灯头使用一片光学玻璃,并采用双面镀膜工艺,呈淡紫色反光,可以进一步提高光线透过率,同时也能起到防刮擦损伤的作用。

发光核心采用一颗流明纳斯SBT90.2LED,这也是目前地表最强LED灯珠,从单颗超过200元的售价就可见其性能。灯头通光口径46mm,透镜投射出的黄水呈同心圆状,给人不同于其他手电的耳目一新的感觉。

U22III的远射能力达到一公里应该不成问题,大光通、高亮度的汇聚光柱,可以照射到对面的山体,可以看到裸露岩石的反光,漫客的官宣可能有些保守,个人感觉甚至超过了1.5公里。

人眼在黑夜的视力水平大约也就是200、300米左右,U22III开启低亮档位甚至就能将湖对岸照亮,随着档位的增加亮度逐渐增加,清晰度也逐渐增加,同时能够兼顾近距离的环境照明。

正是得益于远泛兼顾的照明特点,U22III在野外搜索、定点照明、发射光信号等方面用途广泛,可以实现“一筒在手、黑夜我有”。

单键操作、机动灵活

与漫客多数产品一样,U22III也采用侧按开关控制,开关位于灯颈部位,为了便于在黑暗中凭手感快速找到开关的位置,灯颈设计有一个平台,304不锈钢按键也有不同的手感。

开关为同心圆环状设计,可以增大手指触摸和按压的稳定性,不易滑手,按键表面略凸起以贴合指肚,开关表面积较大,直径达到了1.1厘米,按动时比较轻松舒适。

开关正中还集成一颗红蓝紫三色LED电压指示灯,开启任何档位照明后12秒内会通过颜色提示使用者当前电池电压。蓝色表示电压大于3.6V;紫色表示电压大于3.2V;红色表示电压大于2.9V。

侧按开关的不足之处就在于易于误开启而引发危险。U22III的电路通过两方面来保证安全,一是极亮档位不在正常档位循环,不易误开启;二是设置了四击开关,实现锁定和解锁的功能。

另外,为了便于在黑暗中发现手电、找到开关位置,U22III还设置了指示灯呼吸闪功能,只需在关机状态下长按开关3秒即可开启,开启呼吸闪后再次按动开关就能关闭这个功能。

U22III的所有功能均通过侧按开关实现,电子开关触发行程大约2mm,单手握着手电,大拇指很容易就能操作开关,触发力度适中且有清晰的手感反馈,操作比较顺手。

漫客手电的月光档位也可以调整亮度,这是比较有特色的,U22III的月光档位具备0.1lm~5lm的五档可调,晚上关灯后在室内使用就会知道亮度低的好处。关机状态下长按开关1秒开启月光档位,再次长按开关可以实现双向亮度调整,各个档位亮度没有频闪和啸叫,对人眼比较友好。

U22III的正常发光状态有:低亮20lm—中亮一168lm—中亮二980lm—高亮2000lm,开机后长按开关可以实现档位循环,再次长按开关可以实现反向循环,双向循环可以快速进入需要的亮度档位。

单击开关实现开关机,可以直接开启记忆档位,无论何时,只要双击开关,就能快速进入5000lm的极亮档位,实现快速响应。再次双击开关退回之前的亮度,或者长按开关可以进入正常档位循环。

同样,无论处于何种状态,只要三击开关,U22III即能进入5000lm的爆闪状态。下图是30米开外的爆闪效果,可以想象如果直视这种大光通、高光强、聚光性的爆闪,将是灾难性的。再次长按开关将实现“爆闪—信标—SOS”的特殊功能循环。

快速充放、移动电源

U22III依然采用了漫客标志性的硬质纸盒包装,表面贴有橙黑相间的型号标签,与其他品牌手电对比起来略嫌简陋。

配件包括手电一支、高品质尼龙手电套一个、手绳一条、说明书一份,以及一根USB充电线。这根线有一公一母两个接口,这是一条带有OTG功能的线,这是户外的好功能。为了节约使用者的成本,U22III没有标配电池。

作为大功率手电,U22III需要放电能力在40A以上的动力电池驱动才能完全发挥性能,可以使用漫客原厂21700动力电池,也可以自购其他电池。亲测,平头、尖头电池都能正常使用。

U22III在灯颈处、开关的对面,开有一个直充端口,市面主流的TYPE-C接口,表面有胶帽密封,胶帽自带堵头,可以完全封堵住充电口。

这个充电口是U22III唯一的开口,被完全密封后就具备IPX8的电子产品最高防水性能,平时只管随意使用,恶劣气候条件也不会掉链子。

带有OTG线,就说明U22III具有放电能力,实测能够实现5V2A的快速放电能力。

户外使用时,只要带上U22III就相当于带了移动电源,带个太阳能板就能随时给自身充电、储能,可以随时随地为其他用电设备充电,放电的同时也不影响正常照明使用,可谓一举两得。

只要插上电源就能为U22III充电,充电功率也能达到5V2A10W左右的水平,充电中红色指示灯常亮。如果使用大功率充电头,可以达到3A的快充。

充电约1个半小时,蓝色指示灯亮起,表示此时电压已经超过4.12V,但仍有接近1A的充电电流。此时已经可以保证正常使用,但个人感觉这会给使用者已经充满的错觉,不如也换成紫色灯亮。

此后,充电电路开启了涓流充电模式,以小电流为电池蓄满电量,最终用时3.5个小时完全充满,共充入17.5Wh电量。U22III的快速充放电功能在实际使用中很方便。

外观精巧、做工精细

U22III的外观一看就知道是手电,在手电圈里一般把这种灯头大于筒身不太多的手电叫做中头手电,也比较符合普通大众对手电造型的认知。

灯颈部分略粗主要是开了较深的三道散热槽,一方面以通过通风的形式带走灯珠大功率工作时的高热量,以避免温度过高而引发光衰;另一方面也能控制体重。

U22III采用实心航空铝材精密加工成型,保证了良好的强度、重量、质感和散热性能,表面采用黑色军规三级硬质氧化抗磨处理,白色镭雕印字,彰显做工和品质。

实际测量,U22III的重量只有175克,带一只原厂21700动力电池的使用重量也不到半斤,户外活动中保持轻巧是省力的关键。

U22III的长度仅为134mm,不足成年人一拃,筒身直径28mm、灯颈直径40mm、灯头直径52mm,保证了小巧紧凑的外观。

使用标配的尼龙手电套,可以将U22III挂在腰带上携带,轻巧不费力、拿取很方便。另外,放在背包里也不怕与其他物品碰撞和摩擦,便于携带。

U22III的筒身采用横向环纹,并配以较大的三个跑道型平面,尾盖外表面也采用横纵双向纹路,提高操作时的稳定性,同时也兼有通风透气排汗的功能。

可以说21700筒身的手电是握持手感比较饱满舒适的,灯颈加宽刚好可以作为虎口的贴合,筒身长度也能握满,不影响开关按动时的操作。U22III表面切割加工的边缘都做了处理,手感扎实。

U22III的尾部还开有一个单手绳孔,孔径达到了3.5mm,如果感觉标配的手绳有点细,可以使用7芯伞绳自制手绳,使用时挂在手腕上,避免无意掉落磕碰。

U22III的做工比较精细,在手绳孔内侧边缘也有倒角打磨,可以避免长时间使用割断手绳。

灯头采用了不锈钢材质提高强度,表面喷砂处理避免磨损,宽度达到12mm,厚度达到2.5mm,不但很强壮而且表面还有攻击齿设计,在紧急情况可以作为攻击和破窗使用。

U22III的尾部底端也是漫客一贯的造型,深度约4mm,个人感觉可以再缩短一些,这样既不影响功能性,也能更好地控制长度。

底部平坦,所以U22III可以稳定地倒立,感觉比平放好多了,平放确实容易滚动。倒立时,如果在灯头增加一个柔光罩,就可以作为营地灯使用,也很方便。

U22III内部正负极采用双弹簧导电,可以压紧不同长度的电池,保证使用中不会因为晃动和颠簸而断路或者跳档,弹簧均采用镀金工艺,全面减小压降、避免氧化、提升导电效率。端面导电的设计方式,也可以稍拧松尾盖而彻底断电。

续航稳定、全身散热

介绍了外观和照明情况,当然要来了解一下U22III的真实性能。使用照度计连接电脑画图,对U22III的性能做客观测试,由于是聚光+大光通,为了避免照度计爆表,灯头距离照度计大约1米,使用充满电的原厂锂电池做测试。

U22III的五个常亮档位光通量和对应的一米照度值如下图:低亮20lm—730lux、中亮一168lm—4830lux、中亮二980lm—29000lux、高亮2000lm—68100lux、极亮5000lm—151000lux,对应比例大致相仿,照度阶梯分布逐渐变大,适合不同亮度需求使用。

再来看看手电不可避免的降档情况,开启高亮2000lm大约2分钟开始降档,降为中亮二相当的照度水平;开启极亮5000lm约1分钟即开始降档,同样降至中亮二相当的照度水平,此后保持较好的恒流水平输出。

U22III在极亮档位降至中亮二档位后,照度反而有个小幅的回升过程,此后由于温度的升高以及电池电压的缓慢下降,照度也在1个小时内保持缓慢的下降状态,肉眼看不出来亮度变化。

说到热量的积累,在照度测试的同时,使用双通道热电偶连接灯头和筒身测温画图,可以看到开启极亮后,灯头和筒身温度都在快速上升,随着降档后输出的下降,灯头温度上升的趋势也在变慢,筒身温度逐渐接近灯头,在九分钟后甚至超过了灯头温度,说明筒身也在参与散热。在室内25.5℃左右的不通风环境下,十分钟内,灯头温度最高53.6℃,筒身最高温度54.1℃。

恒流输出大约30分钟时,测量灯头温度为56.3℃、筒身58.5℃,使用中完全要注意防护避免烫手。另外,在室外通风环境下,最高温度应该能控制在50℃以内。

续航中期,亮度还有小幅回升,约43分钟时,突然自动关机,此后静置一会儿,还能再次开机,这个续航时间大于说明书给出的时间。如果在中亮一档位使用,续航时间能够超过11小时。

自动关机后,取出电池测量,截止电压为2.75V左右,也没有对电池过放,U22III的电路设置比较合理。

手握光明、何惧黑暗

越是黑暗就越向往光明,越是山重水阻就越要勇毅前行,这一路需要有个便携、可靠的手电作为保障。

Manker漫客U22III90.2版聚光手电具有小巧的体积、经典的外观、强悍的性能、超远的射程、便捷的操作、放电的功能,是户外活动、战术勤务、巡逻搜救的优良照明工具,也是个人EDC、生存狂、手电爱好者的好装备。

手握光明、何惧黑暗,那么就入手一只U22III,来体验这种全新的远泛兼顾的照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