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翻杂物翻出4个C8051F 不知道干嘛用。

楼主(2021-05-10):
之前用51写点小程序,后来不知道什么情况买了这一堆c8051 ,当时好像买一个要8-90元左右。

现在还真不知道干嘛用。

网友A:
我的开发板,都送坛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开发板,都送坛友了.

这还不算,还有89c52学习版。前段时间把家里管线机改造了一下,用的89c52 应该用这个板子的。就是下载不方便

网友:
做东西呗,电子钟啥的都可以,配个2401还能做无线控制,想得到肯定能做出来

网友:
别折腾了,问问谁需要,出个邮费送了

网友:
第一次见到这么多pin的8051

网友:
新华龙放以前很牛逼

网友:
有12位ADC,做高精度表和电源都可以

网友:
老古董了 玩不上最好就就是挂咸鱼i

网友B:
这个不是什么89C51之类的单片机能比的,C8051要强大的多,需要另外的开发系统,楼主可搜一下C8051。其虽兼容MCS51指令,但是好像不能用STC51系列的烧写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什么89C51之类的单片机能比的,C8051要强大的多,需要另外的开发系统,楼主可搜一下C8051。其虽兼 ...

嗯嗯,这个知道,我有烧录器。只是没时间玩这个。等下次需要DIY什么的时候再玩这个吧。

网友:
8266秒他几条街

网友:
像C8051F120

楼主:
没错,就是这货,C8051F120,留着吧,以后说不定有什么地方用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