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身的EDC手电就是它了:雷明兔FWAA

楼主(2021-05-10):
自从推出FW3A以来,雷明兔Lumintop在筒友中刮起了一股极简外观、丰富功能、强大性能的三眼手电风,此后衍生出如FW21、X9L、FW1A、FW3X等众多产品。五一刚过,Lumintop的劳动者又推出了更精巧、更便携、功能更多的新产品——FWAA。

就我个人来讲,确实更加喜欢小巧便携、功能丰富、亮度足够的手电,特别是对这种非传统黑色外壳的多眼手电为甚。而且这次FWAA装配的还是高显色灯珠,色彩还原度更高、更加适合日用。

随身携带,方便实用

FWAA就只有这么大,长度只有71毫米,灯头和尾盖的最大直径20.5毫米,筒身略向内收,直径只有18毫米,拇指粗细、食指长短、小巧如斯。

FWAA是使用14500电池(即AA或5号电池规格)的手电,与同规格的本家兄弟EDCAA对比,还要短上一截,而亮度却由于使用锂电池而明显更大,最高光通量能达到1200流明。

FWAA的空桶重量只有30.5克,装配一只14500锂电池的使用重量也刚刚超过一两,拿在手里轻若无物,携带几乎不会有负坠感。

与FW系列其他产品比较,FWAA的抱夹升级为一只双向不锈钢原色抱夹,夹持方式更多,而且还带有一个手绳开孔,可以配合手绳使用。

有了抱夹,就能很方便地将FWAA夹在最小的隐藏口袋里,也不会显得口袋鼓鼓囊囊,随身带着很方便。

抱夹弹力足够,开口引导角度较大,可以很方便单手挂在背包、腰带、帽檐等位置,既不会轻易掉落,又方便随手取用,真正成就了EDC装备的定位。

随身携带就方便随手使用,无论是996加班之后的走夜路,还是户外爱好者爬野山,或者家里停电,随手摸出一只FWAA,提供远超手机闪光灯的亮度照明,这就是手电的本意。

高显舒适,匀光照明

FWAA使用三颗nicha日亚219C灯珠,4000K色温,显色指数超过90%,这也是目前主流的高显色灯珠。近期,FWAA又增加了5000K色温版本和SST20灯珠版本,可以满足更多人的不同需求。

FWAA的光路设计使用一颗标准TIR三眼光学透镜,透镜导光效果能够使光线更加均匀柔和,避免中心强烈的光照,也能获得更大的照明范围。

从下图可以看出,FWAA的对墙光斑几乎没有主副光斑之分,亮度过渡均匀,覆盖面积大,对墙30厘米的光线覆盖直径超过60厘米。

光线出筒角度超过了160°,下图从左至右色温分别是6500K、5000K、4000K,低色温在低亮度时有些偏红色,这也是不可避免的。

高显色性的光被物体反射后,能够更加接近日光照明效果,视觉感受不生硬、色彩鲜艳逼真,FWAA对于冷暖色调都有较好的表现,也可以作为摄影补光之用。

作为随身手电,FWAA具有1200流明的最大光通量,再加上透镜导光带来的均匀、大范围铺光效果,以及高显色的舒适性,50米内使用起来视野开阔、视物清晰、没有明显的明暗差异,带来如同清晨般的舒适效果。

作为一款泛光手电,FWAA的光照射程也能接近100米左右,前后亮度逐渐变暗,层次清晰分明,没有中心高亮的聚光点,带来的是一种开阔的视觉感受。

在比较空旷的位置使用,就能感受到大范围照明的优点了,光线在脚下呈180°水平向前铺开,路面全部被光线铺满,眼前豁然开朗,就这样爱上黑夜,就这样爱上手电。

操作简单,功能丰富

先放一张图各位体验一下,这就是FWAA使用的Anduril UI操作系统功能图,分为简单、高级两种模式,以及各模式下丰富的功能,测量电池电压、设置温控、调整模式、各种闪烁、锁定解锁、定时关机等,亲测各种功能都能实现。别看手电身材小,内部电路很有料。

复杂的功能,仅通过一个简单的尾部开关按键来实现。电子开关,外部是不锈钢键帽,表面刻有兔子标,开关直径达到了1.3厘米,大面积和非光滑的表面,保证了按动的准确和稳定。

尾按开关的优点就是,只要握满筒身,拇指自然就能落在手电尾部,方便在黑暗中快速找到开关位置并操作。FWAA实现功能的按动最多可达15下,电子开关寿命很高,只管按就好了,既不会坏,也有清晰的手感。

如果还是觉得筒身有些光滑,Lumintop还为FWAA标配了一只战术指环,可以替换抱夹,从而实现指推式的操作,稳定性更好。

长按开关,FWAA就能开启0.3流明的月光档位,也就是UI中的地板亮度,恒流调光电路使发光没有频闪,晚上睡醒了,打开这个亮度能维护人眼的暗视力,FWAA作为枕边筒非常合适。

FWAA可以调整为档位调光,档位的数量也可以按照使用者的习惯调整,非常人性化。单击开关,开启记忆亮度,按住开关实现换挡,松手后再次按住开关可以实现反向换挡,双向调节可以快速进入需要的亮度。

在无级调光模式下,只要按住开关就能实现亮度渐增和渐减,单向行程约2秒钟,到天花板亮度时,灯会闪一下发出提示。

无论何时、无论何种模式,只要双击开关,FWAA就能发出天花板亮度,当然了这个天花板亮度也可以通过调整来自定义;而且档位模式、无级调光模式的地板和天花板亮度都可以设置为不同,这样FWAA就能快速进入四种不同的亮度了。

FWAA的尾部平坦,可以很稳定地倒立使用,这也算是对其丰富电路功能的一种支撑,解放双手、营造氛围。

长夜漫漫,无心睡眠,孤灯清茶,素慰平生。给FWAA一个柔光罩,它的蜡烛闪模式是营造氛围的高手。

塔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随机频率和亮度的暴风闪模式,也是FWAA比较有意思的功能。

在闪烁模式下,可以双击开关实现不同闪烁功能的切换,而且可以记忆当前的闪烁功能,下次可以直接快速开启当前的闪烁功能。比如调整为战术爆闪模式,小巧的FWAA就成了一只应急的战术手电。

FWAA的电路比前代也做了升级,在闪烁模式中,按住开关,能够实现亮度的双向调整,进一步增加了实用性。

经过各种尝试,有些时候可能按乱了,或者忘记了做过什么操作,也没关系,只要连续按动12次开关并长按,FWAA就能恢复出厂设置,一切复归平静。

家族特色,简洁外观

FWAA的外包装也走了简单清爽路线,开盖式的硬质纸盒,简单的商标印字,内部是泡棉成型,保证存储和运输不受磕碰。

标配有前面说过的手绳、战术指环、说明书,以及两个防水密封圈。标配没有电池,手上只要有14500就能使用,节约了购买者的成本。

FWAA使用铝合金作为筒身,铝合金的散热性能优异,再加上较大的强度、较好的加工性能、较小的密度,是制作手电的上好材料。

筒身采用金属灰色的三级硬质阳极氧化层,氧化细腻无色差,提高表面的手感和抗磨损能力,灯头外侧采用激光刻印了Lumintop商标、FWAA型号、防烫标和本手电的生产序列号。

灯头与筒身一体,灯头表面还有一块双面镀膜的光学玻璃,表面呈淡紫色反光,三眼小手电,玲珑很耐看。

灯颈和尾盖外侧是小方块滚花+细密横纹,为拧动提供更大的摩擦力。边缘四周都做了打磨,周身光滑过渡连续,没有硌手、刮手的感觉。

正负极均采用镀银弹簧,降低接触电阻,平头或尖头14500电池都能使用,电路有防反接保护。筒身内衬套筒,端面导电,可以稍拧松实现彻底断电。普通AA5号电池不适用,灯头尾盖位置互换无法通电。

有了防水密封圈的保护,FWAA有IP68的电子产品最高防尘防水能力,日常使用完全不用担心进水损坏,甚至还能在游泳的时候水下使用。

续航稳定,温控可靠

对FWAA的性能做客观测试,使用照度计连接电脑画图,灯头距离照度计大约50厘米,使用一节800mAh容量的14500锂电池做测试,灯头连接热电偶测量温度。

在出厂默认温控条件下,直接双击开启天花板亮度,日亚灯珠本身发热量比较大,再加上出厂温控默认为45℃,FWAA的降档速度挺快,一个降档过程持续大约55秒,此后保持在足够日用的较低亮度维持水平输出。测试中每三分钟手动双击开启一次极亮,可以看到温控的工作很稳定,灯头温度也在三阶梯上升,亮度下降后灯头温度也能降下来。

测试过程中,一直保持降档后手动开启极亮,可以看出随着电池的放电,极亮的亮度在下降,但仍能维持起始时的工作状态,降档后的亮度也一直保持得很稳定。

室温24.8℃,大约30分钟时,测量灯头温度为56.6℃,在这个过程中,握住筒身双击开关确实会感觉得比较烫手。建议在使用中非必要的话,不要连续开启最高亮度,以免烫伤自己或物品。

约1小时25分钟时,亮度开始逐级阶梯下降,这就表明电池电量不足,电压不够支撑高亮度了,即便这样再次双击开关也能显著提高亮度,保证应急使用需求。

两小时后,FWAA仍然保持开启,这个续航能力还是不错的。此时取出电池,电压为2.85V,也没有对锂电池过放。

走哪带哪,随手光明

总的来说,FWAA小身材、高亮度、双模式、多功能,具备多项支持自由调整的参数设置,该简能简、想繁就繁,特别是大面积、高显色的匀光照明,非常适合中近距离的照明使用。

再加上便携的特性、较长的续航能力、不到两张的首发售价,啥都不说了,今后随身的EDC手电就是FWAA了。

网友(2021-06-24):
手里FW3A 绿色 18650 Hi用的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