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infinity音箱功放板一边声音大,一边声音小故障

楼主(2021-05-10):
IBM品牌机自带的一对老音箱,燕飞利仕代工的,时间不短了,可音质还是可以的。就是现在声音一边大(正常)一边小,主控是TEA2025B,已经更换,故障依旧。图中右上角浅蓝插头是右声道,声音正常;挨着保险管的红黑是左声道,声音奇小;下面的红黑白是AUX输入。已检查左声道喇叭本身无问题,音量旋钮已喷WD40加油处理,其它能引起这种故障能是哪呢,求各位大神帮助,谢谢了。

网友:
这个板子明显高温过 ,大概率有电阻变质

网友:
先把运放代换下

网友:
换个音量控制双联电阻旋钮看看,一般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这种旋钮时间长易氧化,换全封闭式的会好些

网友:
这种一拖一的2.0音箱左右音量不一致很普遍,左边是空箱,右箱是功放,功放引出线到左音箱,首先就是线阻的问题,平时多数人没注意,如果你仔细听,几乎每一对这样形式的音箱都存在或多或少左边箱音量比右边箱小。再有就是这种低成本的东西,用料似乎也不太好,电子元件的精度可能差了点,也导致左、右音量不一样大。还有就是音量电阻器是那种碳膜的,时间长一个是变脏,一个是磨损,导致左、右音量不一致。

网友:
音量旋钮短接看看声音正常不!

网友:
连接没有问题就更换音量电位器试试,WD40不是万能的~

网友:
TEA2025B楼主哪里买的多少钱,我有个音箱需要换一个。

网友:
检查两声道输出端电压是否相同(应该是电源电压的1/2),相同的话用最简单的噪音输入法(就是用镊子碰输入端听交流声)看看两声道有没有差异,最后检查输出电容和输入电容

网友:
根据老夫行走江湖二十年的经验,你应该代换一下声音小的那个声道的输入电容,一般输入电容漏电变质也容易引起这问题,去年的时候我就修过和你这个一样的问题。最好发现是输入电容引起,一般这个电容的容量从4.7微法至10微法左右,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