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算是遇到宝了吗?朗科U905的64GB优盘,居然是慧荣主控和凯侠颗粒

楼主(2021-05-10):
在京东买了一块朗科的U905的64GB的U盘,居然是慧荣主控的凯侠颗粒~~~居然不用黑片了!

网友A:
这个软件不是用来看黑片的,是查看所用的芯片。黑片是次品,和正片内部编号是一样的。在筛选封装进行分类,芯片身上会激光打印,正片编号,S级降片,无字黑片。
不知道对不对,差不多这个意思

网友:
等楼主的拆解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软件不是用来看黑片的,是查看所用的芯片。黑片是次品,和正片内部编号是一样的。在筛选封装进行分类, ...

抱歉,表达上有错误,之前朗科各种用奇葩芯片,这次居然用东芝的我是没想到的,毕竟这家习惯用大S降级片或者其他的黑片居多

楼主:
推拉式的不会拆...曾经尝试拆过乐酷的盘结果伤到手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抱歉,表达上有错误,之前朗科各种用奇葩芯片,这次居然用东芝的我是没想到的,毕竟这家习惯用大S降级片 ...

孤陋寡闻了,没见过这个牌子用过大S降级片

网友C:
还真是捡到宝了,光一个3280的空板子就30元,这个U盘才37元,简直就是白送啊,坐等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真是捡到宝了,光一个3280的空板子就30元,这个U盘才37元,简直就是白送啊,坐等拆解 ...

想多了,这是3281,上量产软件就知道了,想从这牌子薅羊毛,不可能

网友:
不出意外3281AB主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孤陋寡闻了,没见过这个牌子用过大S降级片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2510
之前有人拆过这款!就是大S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2510
之前有人拆过这款!就是大S的 ...

这个存疑的,至少料号不太正常,查出来是32G的slc,可用容量50-90%

网友:
朗科的便宜型号 用正片的可能性不高

网友D:
看了这贴,照着买了个,拆开看看,大家看值得买不?(与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2510拆开看貌似不同)表面有荧光字符(d 3 VMFG)和激光科是字符(HVMFGXK),主控SM2281L-AB  (这个该信软件之别的还是芯片字符?)

网友:
我拆了个,求鉴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2510
之前有人拆过这款!就是大S的 ...

我拆了个,求鉴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了这贴,照着买了个,拆开看看,大家看值得买不?(与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 ...

草,居然也是黑片...

楼主:
后悔了,还不如加两块钱直接买东芝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了这贴,照着买了个,拆开看看,大家看值得买不?(与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 ...

那个帖子里已经有人说过了,那帖子里是假标黑片,和实际颗粒类型容量对不上的,我在这个帖子也说过这个问题了。唉,节哀吧

网友:
哥啊,凯侠64G才36.9啊,人家好歹是正片颗粒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真是捡到宝了,光一个3280的空板子就30元,这个U盘才37元,简直就是白送啊,坐等拆解 ...

3281ab主控,识别错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