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已解决)拆一对IBM品牌机自带的infinity有源音箱并求帮助

楼主(2021-05-10):
IBM品牌机自带的音箱,没错,确实是IBM品牌机,2000年的产品,声音听着还可以,但现在故障是一边声音大,一边声音小,主控已更换未解决,喇叭本身无问题,旋钮也打理过了,希望有大神朋友坛友能帮助我,看到底是哪的问题。

收纳方式很特别也很方便。

3欧的喇叭。

此图右上角浅蓝插头是右声道,声音正常;挨着保险管的红黑线是左声道,声音奇小;下面的红黑白线是AUX输入。

TEA2025功放、BA4560运放

更换此处的两个电容解决,具体原理也不懂,多谢帖子里的几位坛友指导,在此感谢感谢 。

网友:
这么点东西,好检查,首先电位器,输入线,耦合电容
不然就拿耳机跟信号

网友A:
查一下功放的原理图,在输入端用起子分别触碰,看声音是否正常。正常的话,问题就在前面,不正常的话,问题就在后面。顺便查了下百度,TEA2025的输入端是7脚和10脚。你可以试试。

网友B:
按楼上说的方法触碰芯片7、10脚,分别听喇叭声音,以便确定是前级问题还是功放和后级的问题。前级检查输入端的耦合电容,另外检查运放。  后级检查输出端的大电容和功放芯片附近的反馈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功放的原理图,在输入端用起子分别触碰,看声音是否正常。正常的话,问题就在前面,不正常的话,问题 ...

多谢指导。可是分别用螺丝刀碰了7脚和10脚,声音没有任何变化。接下来应该在检查哪里,谢谢。

网友:
把1~10uF的电容替换一下,老机器电容爱出问题。

网友:
IBM音箱做工还是一般般了,不如漫步者那么靠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楼上说的方法触碰芯片7、10脚,分别听喇叭声音,以便确定是前级问题还是功放和后级的问题。前级检查输入 ...

已解决,多谢指导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解决,多谢指导

问题出在哪里呢?想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出在哪里呢?想了解一下

看主帖更新了最后一张图,同时更换了两个电容修好,可能是反馈电容,具体我也不懂,也没深究到底是哪个电容坏。

网友A:
按我的理解,功放块电路部分出问题,起子碰触7脚或者10脚会有不同的自激声音。你所说的没有任何变化,不太明白。

网友C:
一边声大,一边声小,估计2025坏了,电压超过9v的易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边声大,一边声小,估计2025坏了,电压超过9v的易损坏。

看主帖描述,已更换2025还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我的理解,功放块电路部分出问题,起子碰触7脚或者10脚会有不同的自激声音。你所说的没有任何变化,不太 ...

更换电容解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主帖描述,已更换2025还是一样

那就得查输入,电位器等周边电路了。

网友:
电解电容质量差点,时间久了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