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玩具遥控船备用电池自动切换功能好不好实现?

楼主(2021-05-10):
有个玩具遥控船,电池不给力,只是2颗18650串联,但是船里面空间挺大的,我就用10颗笔记本电脑的旧电池5并2串做了个电池组装进去,电量是足了,可是没电的阴影还是挥之不去,再足的电量它也有用完的时候啊,一旦没电,船在远处的话怎么搞回来呢,要是不等电量用完就不玩了,那大容量电池岂不是徒有虚名?这种模拟电路的遥控船也没有电量指示,所以我想啊,有没有可能设计一个简单的电路,等大容量电池组的电用完了,自动切换到那2颗18650的电池组,够把船开回来就可以了,当然切换了电池组以后也要有指示,比如船上亮灯闪灯发声什么的,否则若是不知道电池组切换了,还继续耍,最终还是避免不了停在河心的命运。希望各位大神给些建议,电路最好简单巧妙一些,不要太复杂因为我是小白啊,要是有现成的模块加上就能实现我想要的效果就更好了,多谢各位大神。

网友A:
可以搞个低压报警,知道要没电了就往回开

网友:
参考一下大疆无人机满电是绿灯,电量低就红灯,就需要返航。

网友:
5并2串电池组加个保护开关
保护开关的输出用来控制2颗18650的电池开关
但是要注意,5并2串的电池组跑的距离远,你切换电池后有可能船开不回来
还有就是可以利用无线传输电量信息回到遥控手柄,或者搞个简单的时间记来检测电量

楼主:
请问以上各位大神,有没有可能用继电器实现这个功能呢?

网友:
加这么多电池了还有顾虑呀  价格蜂鸣器,低电压时就直接响就可以了,同时再弄个指示灯   听不见能看见,看不到能听见也行  两个都上

网友:
你船内空间大, 在不影响船的平衡情况下, 你可以加装备用电源及转换电路, 关键是你要再加装一个电压报警灯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搞个低压报警,知道要没电了就往回开

如果低压报警了之后电量不够回来怎么办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低压报警了之后电量不够回来怎么办呢?

那就要调整在多少电压报警了

网友B:
不管切不切换,低压提醒是必须的,玩模型的都有那东西,叫“BB响”,设置好它报警了,剩余电量够你返航的,不用切换电池。

网友:
加个指示灯,半电闪红灯,20%电长亮红灯不就行了,还切什么备用电池啊,别搞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管切不切换,低压提醒是必须的,玩模型的都有那东西,叫“BB响”,设置好它报警了,剩余电量够你返航的, ...

看来这个bb响是比较理想的方案了,便宜又省事

网友:
电池没电是直接断电无法控制,还是动力减弱?

网友:
淘宝有类似的继电器控制板 你搜铅酸锂电备用电源继电器 换个关键词 能搜到
卖继电器板子的商家都有

网友:
一个BB响的事,搞得这么复杂。

网友:
买个低压报警,设定3.5V发声。不就行了

网友:
玩具船怎么控制的?切换倒是简单,但是,你怎么知道切换了,有数据回传?bb响能听到么?船上安一个大功率灯更显眼。
用转灯电路就能切换,运放或比较器,调一下切换电压接继电器,
还不如来个便宜单片机来的方便,

网友:
加个检测电路,低于多少就切换

网友:
玩了这么多年无人机  你这个让我想起了两个神器 一个是BB响 另一个是乐迪AT9S带电量回传的控

网友:
似乎切换没必要,直接5并2串电池组加一个低电压声光报警器也许更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