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闲鱼买了个热风焊台,温度不太正常(已修好,换电位器成功)

楼主(2021-05-10):
    机器950双数显 气泵式热风焊台
温度表现

1   大多数时间正常,温度也可以调,但最低只能到170度,最高450,

2  少数时间抽风,开机至少3百多度,温度只能在350-450之间调节,

怀疑是电位器问题,也可能是其他问题,求大神指点一下

另如果要换电位器,怎么取下来,总不能风枪自己吹自己吧,T12到是有几个。

这种气泵式还真的好用,体验了几分钟,有种错觉是自己拆焊加焊水平貌似上升了一个台阶。
更新:  电位器已换好,现在100-450度顺滑可调,非常稳定。   还是用的以前的电位器,只是把另一个电位器的内脏移植过来了,合二为一。

谢谢楼上所有的网友,折腾确实是学经验,以后应该能换得更好。

网友A:
电位器喷wd-40试试

网友:
有T12好办啊,堆锡,推拉各个脚位可取下。
可先焊两个固定脚,掰弯,因为那三个脚有孔固定,一般不怕掰坏。
有吸锡器也可。

网友:
先量量有没有坏,

网友B:
几把T12拆不下这个?两支T12将两固定脚焊锡熔化,然后向着三个引脚的方向一掰,就能将固定脚分离,然后用刀头将三个引脚同时将焊锡熔化,将电位器取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把T12拆不下这个?两支T12将两固定脚焊锡熔化,然后向着三个引脚的方向一掰,就能将固定脚分离,然后用刀 ...

不错,就用你这个办法了

网友:
确定坏了的,用钳子一夹了事……

网友C:
先说多少钱买的吧,正经干活的谁去咸鱼捡辣鸡啊
要捡辣鸡也得弄个名牌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说多少钱买的吧,正经干活的谁去咸鱼捡辣鸡啊
要捡辣鸡也得弄个名牌货啊 ...

一百多,本来就是玩的,基本上就是吹吹热缩管 名牌货吹出来的会更雅致一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位器喷wd-40试试

怎么喷,会导电吗,从轴哪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喷,会导电吗,从轴哪里?

喷电位器里面,电位器多转动几下可能就好了

楼主:
的确是电位器问题,阻值差太远,本来是10K,差了几倍,喷了点WD40 ,果然不会乱跳了比较顺滑,等新电位器到货了再换上去

网友:
用渣渣普通电位器加点润滑脂直接上盖板用吧,不然专用的161电位器价格不亲民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百多,本来就是玩的,基本上就是吹吹热缩管 名牌货吹出来的会更雅致一些吧 ...

能用和好用,是不能发在一起说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用和好用,是不能发在一起说的啊

哈哈,你没用过为什么老是说不好用呢,本来业余爱好者又不像你们专业维修的要求那么高,我又不靠这个赚钱。纯属玩玩 。我觉得完全满足我的要求,比如业余修个小东西,几秒钟就好了。一年能修几次,估计大部分时间都在吃灰吧。

网友:
一大坨锡融上去,把所有脚连一起来,然后一个焊下来,再回收锡,我对付多脚原件都这个方法

楼主:
更新:  电位器已换好,现在100-450度顺滑可调,非常稳定。   还是用的以前的电位器,只是把另一个电位器的内脏移植过来了,合二为一。

谢谢楼上所有的网友,折腾确实是学经验,以后应该能换得更好。

网友(2021-08-06):
引用 网友A:
电位器喷wd-40试试

没有用的。电位器都是碳膜层电阻。磨损严重就出现问题。更换电位器才是治本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