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和电路无关,讨论一下EGR阀

楼主(2021-05-10):
EGR,废气再循环。把排出的废气重新加入进气系统,降低进气中的氧含量,可以降低废气中的氮氧化物以达到减排的目的。以上是个人的理解。

但是作为折腾友,认为这样做不科学,人为降低空气中的氧含量,导致发动机功率降低,只是为了环保,好吧我承认自己觉悟还没有那么高,所以很多折腾友认为没必要引入废气,所以直接一堵了之,只让发动机吸入新鲜的空气。肯定要比加了废气的好。

但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发现了问题,貌似油耗提升了不少。以自己的柴油哈佛H6为例,2015年从兰州开回长沙,1700公里的油耗是480元左右。折合费用3毛。但是堵了以后,每箱油在50省左右,基本上600-650公里量加油灯,每次加油量就是50升左右,结合市区和长途一万多公里的测试,发现油耗比之前要高1=2升左右。夏天甚至能干到8.5升/佰公里以上。

想到了很多方面的问题,比如排气管漏气、车重、轨压等等,但基本效果都不怎么样很难达到之前的480元/1700公里的水平,百撕不得骑姐。后来想起有可能是RGR阀,于是拆掉堵片,貌似效果还真出来了,一箱油50升左右现在700公里市区很轻松。由此YY,可能还真是EGR阀的问题。

那么问题来了,貌似EGR从原理上来讲和油耗无关啊?这里小声说一句,堵了之后,确实在低转的时候扭矩是有微小的改善的。比如相同的坡,堵了怠速能上,不赌必须加点油否则熄火。从理论上来讲,EGR应该和油耗无关。但实际上拆了之后,除了低扭有所下降之外,油耗是实在降低了。这就于剧情不符合了。

求指点,求认知。谢谢!

网友A:
个人理解,堵了以后,进气量就少了旁通回来的废气那一部分,但ecu还是认为开阀了就要按旁通的流量来算喷油量,就相当于油喷多了一点,但是正常egr也不是一直打开,所以也不会无止境的升高
至于怠速那个,其实不能叫低扭,比如同时开大灯、雾灯、开电热玻璃这种用电大户,给发动机带点负载,就能观察到发动机怠速没变,但是声音变了,瞬时油耗也会高一点,就是带载后ecu增加喷油量了,小排量车这种现象更明显,现在没带负载还多喷油了,那就是怠速劲大了那么一点

网友B:
EGR就是曲轴箱通风系统,堵了后曲轴箱压力大,活塞往下时还要多做一部分功,同时串入曲轴箱内的都是含燃料的气体,几样都是影响油耗的原因,目前电喷车不明显,如果时以前的化油器车,egr系统出问题后发动机工况变化相当明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EGR就是曲轴箱通风系统,堵了后曲轴箱压力大,活塞往下时还要多做一部分功,同时串入曲轴箱内的都是含燃料 ...

EGR不是曲轴通风,而是废气循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EGR不是曲轴通风,而是废气循环。

废气不就是曲轴箱来的么,说白了就是曲轴箱通气管。加个油气分离罐能减少积碳。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废气不就是曲轴箱来的么,说白了就是曲轴箱通气管。加个油气分离罐能减少积碳。 ...

废气是从排气管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废气是从排气管来的。。。

你说的对,是我看错了。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理解,堵了以后,进气量就少了旁通回来的废气那一部分,但ecu还是认为开阀了就要按旁通的流量来算喷油 ...

谢谢兄弟的回复,好像是有那么点道理。特别是相同条件下的堵与不堵,可能还是喷油量的差异吧。确实废气再循环系统在发动机大负荷下是自己就关闭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EGR不是曲轴通风,而是废气循环。

不好意思,看到通风阀就想到曲轴箱了,搞混了pcv和egr

网友E:
ECU喷油是根据氧传感器来的,没有EGR回来的废气,氧含量就高,ECU会加大喷油量,油耗会相应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E:
ECU喷油是根据氧传感器来的,没有EGR回来的废气,氧含量就高,ECU会加大喷油量,油耗会相应增加。 ...

我查了下,貌似柴油还真没有这个氧传感器

网友:
废气中的可燃物没有了,油量就加大了呗,然后就多烧油,但是动力应该强劲了,记得好多菜哈堵EGR的,貌似都的问题是应为EGR积碳导致无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查了下,貌似柴油还真没有这个氧传感器

好吧,我说的是汽油车

楼主:
其实吧,当初堵这个阀,要说环保还在其次,当然自己的觉悟也没那么高,主因是我拆过那根EGR管子和进气歧管,说实话清理出来的煤泥半斤恐怕是有的,而且这些积炭都是直接进缸内参与压缩的,那么前段的空滤,作用基本归零了。这让我非常的不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