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省电的路由器AR9331充当无线网卡来用

楼主(2021-05-10):
这几天刚好主机搬动缺个无线网卡,正准备下单买个,
灵机一动及时停手。箱底不是还有个弱鸡路由器吗? 拿来用用应该不错。

以前折腾过,换了4M+32M;当时改成了710NV2;  性能太弱了丢一边,差点没被扔掉。幸运!

进入快速管理设置,选 CLIENT模式。

选了CLIENT之后就变成无线网卡了,
要重新进入管理设置的话,
就要在刚开机不久快速进入设置(要手速很快才行),
或者一般来说是按那个RESET重置一下路由器即可。

关键这货还省电的很,
甚至在12V那里输入5V(焊在电源座后面的二极管)
照样能工作!

模拟USB供电(考虑线阻到达目的地4.5V)

实际用下来,信号比买个USB的要好ping更稳定。就是启动慢一些。

供电用非常老旧的500MA充电头能带动,插电脑USB也行。
USB线用坏掉的编织线,苹果充电线(铜线质量很好只是解码IC不是原装的头热坏了。)
3个废物变成了宝

谢谢光临!

网友:
9331 一个路由下来只要0.2A的电流,最大也就这么大,平时0.12-0.18跳,

网友:
功耗确实小,合适长期挂机使用

网友:
和楼主一样,我的机器也是硬改4+32M,也添加了几个电容。不过我的机器刷WR710适配的OPENWRT,中继很稳定。

网友:
挺好,省线还练习动手能力!

网友:
这路由性能太差,估计也只能用来当网卡了,当年我还刮过芯片加了USB,改了4+32M也装不了啥东西,最后还是扔一边去。

网友:
我宿舍也是用了一个四天线的WiFi路由器做了一个无线网卡来用,信号挺好的。

网友:
以前我也搞了好几个9331的路由做中继,随着需求的提高,2.4G的9331已经无法满足了。
现在改用抗干扰更好的5G中继,百兆也能满速奔跑,畅快淋漓。

网友A:
可惜,要是电脑没驱动还是得usb网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惜,要是电脑没驱动还是得usb网卡

这玩意要啥驱动  win10 一般有线网卡都能直接驱动的

网友:
这玩意我有好几袋 都拿去称斤卖了 ,5.5元一斤

网友:
是个好点子,但是速度不会很快~

网友:
之前优酷路由宝只要20一个,比好点的无线网卡还便宜,买了个两个改潘多拉用好几年了

网友:
直接来个k2p也好

网友:
哇塞 这个改动量不小呀

网友B:
我也是这样想过。
但是我是改到了打印机上,当年买的打印机带网线接口,但是没有无线介入能力。路由器作为无线网卡就实现了无线打印机。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网段问题。
本地局域网打印的话,需要电脑和打印机处于同一个本地网络中。
但是openwrt会创建一个新的子网。这样就和电脑所在的网段不同了。
楼主的client模式和电脑处于同一个网段吗?比如都是192.168.1.开头的。
openwrt好像需要一个叫什么插件才能实现同网段无线中继,插件就没有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这样想过。
但是我是改到了打印机上,当年买的打印机带网线接口,但是没有无线介入能力。路由器作为 ...

不会的,TPLINK的CLIENT模式在成功链接后是和被中继路由同网段的。
您可以考虑找个合适的TPLINK固件刷一下即可。

网友:
我也有一个吃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这样想过。
但是我是改到了打印机上,当年买的打印机带网线接口,但是没有无线介入能力。路由器作为 ...

应该没这个问题,路由器也可以配置到AP模式,然后就可以由前端的路由分配网段,AP只是做一个热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的,TPLINK的CLIENT模式在成功链接后是和被中继路由同网段的。
您可以考虑找个合适的TPLINK固件刷一下 ...

你用的这个是美版固件吗?
我有个水星的v10,也是9331,应该可以刷您这个固件吧。
flash我有,内存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