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影驰240g ps3110开卡成功

楼主(2021-05-10):
工具是坛友分享的,方法过程,提一点吧,多了免的被人打,重要的事情说一遍-------二次开卡。上图。

网友A:
这个是啥制程的颗粒?在3110上表现咋样?求测试+跑分图

网友B:
楼主,能问下这个工具哪里找呢?具体教程有地方参考吗?

网友:
楼主能问下这个工具哪里找呢?有教程可以参考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啥制程的颗粒?在3110上表现咋样?求测试+跑分图

东芝19nm TLC,做系统盘还行吧,缓外写入100左右

网友:
这不就是我发的工具么/默认要把盘插在SATA-1接口/12.3这是15NM的TLC /19NM的TLC用11.3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问下这个工具哪里找呢?具体教程有地方参考吗?

企鹅群273915233群文件有

楼主:
是的,大佬发的工具,怎么操作,你应该去问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企鹅群273915233群文件有

群的答案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问下这个工具哪里找呢?具体教程有地方参考吗?

GALAX TA1D0240A影驰固态硬盘软修;开卡;解锁工具下载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ilCzl3s4E2tf8v3v3J-p9w
提取码:1234

网友:
固件很新啊,同求

网友:
更想知道原本不是3110上的颗粒,比如可能是慧荣上拆的,或者安国银灿上清空过的,贴3110上能不能也这样开

网友:
朋友,可不可以分享一下工具

网友D(2022-08-21):
这种修复与开卡软件修复,哪个更好呢?

网友(2022-12-10):
相同的影驰240,ps3110+东芝15nm,已解决,开卡成功

网友(2023-01-10):
引用 网友D:
这种修复与开卡软件修复,哪个更好呢?

原则上烧录进去的都是同一个东西,没有什么好与不好,只是缺少各种设置的勾选

网友(2024-11-26):
能不能发发工具啊

网友:
GALAX TA1D0240A影驰固态硬盘软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