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解4G智能摄像机 GK-QJ0005 揭秘天线越多越好的错误认知

楼主(2021-05-20):
通常商家宣传会以天线数量作为无线产品的卖点,从10年前的无线路由器开始,天线从一根变成两根,然后有段时间流行三根天线的,后来是四根,再到后来的六根,八根。其实天线越多效果不一定更好,性能够用就行。另外还有天线多不是真的多,而是假的多,奸商们为了迎合用户的错误概念,从而“创造”出了符合客户需要的产品。下面回到正题,拆解一个无线摄像头。
外包装,纸盒表面印了产品功能

安装示意,侧装在墙上,镜头可以水平,垂直180度旋转

设备串号  电源参数 还有是app绑定用的信息 ,打码处理了

拆开后盖,

止下壳边接处有硅胶密封圈,这个摄像头是可以装在户外的,所以要防雨

有一个空的2芯插头,这是电源插头,另外有一根黑色的断头线,大家可以先猜猜那是什么

前有讲到有空置的电源插头,那这个设备为什么没接呢,经过测试,白色7芯插头上的红黑线就上面的两芯插头是通的,这两个只要接上其中一个就可以了,想来这个尾线是通用设计。

网口和网变是百兆的,对于这种摄像机来说完全够 用 了

发现一个tf卡插槽  外面是橡胶材质的盖子,可以防止雨水漏进去

继续拆,镜头这里也有防水密封圈设计

拆开

采用双pcb设计,下面黑色的处理图像,上面绿色的负责传输,中间隔开有利于散热,两块板用软排线连接

镜头 不拆下来了,还要用的,拆了可能会进灰

边上有个空焊盘,看不出来是什么用的

发现这个摄像头的大脑 Hi3516   详细资料:https://baike.baidu.com/item/Hi3516/7561076?fr=aladdin
Hi3516是海思半导体针对高清IPCamera产品应用开发的一款专业高端SOC芯片,其1080P@30fps H264多码流编码性能、优异的ISP和编码视频质量、高性能的智能加速引擎等特性,在满足客户差异化IPCamera产品功能、性能、图像质量要求的同时,可大大降低ebom成本。

上图右下角是用来驱动步进电机的 ULN2803  达林顿管驱动器   https://baike.baidu.com/item/ULN2803/8662605?fr=aladdin
8002是单声道音频放大器

这块绿色的是4G数据传输部分,这面仅有的一颗芯片是SIM卡,所以板上空了一个sim卡槽焊盘

另一面是4G模块 型号Air724UG

4G模块 参数
这是一块性能比较低配的产品,所以天线 端口也只有一个,标准的4G模块是2个天线端口,分别接主 副天线(目前的5G模块是4个天线,在4G的基础上又增加两个mimo)
,

继续拆,

拆下补光灯板

这是补光灯的聚光罩

灯板  有红外和白光两种灯珠

END

网友A:
看来不可自主更换套餐了,eSIM的控制权是摄头厂家的。

网友B:
板载esim芯片,不可更换吧

网友C:
公模 公方案产品 国内杂牌出消费电子就喜欢这样 软硬件连品牌都不设计的 就直接整机PCBA出货 专门方案公司负责技术更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公模 公方案产品 国内杂牌出消费电子就喜欢这样 软硬件连品牌都不设计的 就直接整机PCBA出货 专门方案公司 ...

固件应该有区别,我在供应那取样单件海思Hi3559运动相机,最低视频分辨率1080线,海鸟运动相机最低视频分辨率480线,不过菜单界面都像WIN8触屏风格。很多公版是凌阳SPCA6350M和联咏96650,MOV视频封装格式,WAV不压缩音频流,H264编码AVC视频流。少数是价格较贵安霸,M4A的AAC音频编码比联咏凌阳做的早,后来联咏96660也开始增加AAC音频编码器。凌阳SPCA6350可以做AAC编码,只是比安霸联咏容易漏录音频。全志和凌通等最便宜,主控质量差容易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固件应该有区别,我在供应那取样单件海思Hi3559运动相机,最低视频分辨率1080线,海鸟运动相机最低视频分 ...

是的 固件有区分,但区别也不大 看价格出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不可自主更换套餐了,eSIM的控制权是摄头厂家的。

这个芯片可以拆掉,换上普通的卡槽,插普通卡,只是一般人没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载esim芯片,不可更换吧

可以换成普通的卡槽,模块是支持的,奸商为了绑住用户向他们购买套餐,用这了种方案,现在新出的gps追踪器也是用这个芯片了

网友:
谢谢大婶授课。。。。。。

网友:
好多假的天线

网友:
感谢拆机分析,又学习了

网友E:
那个断头黑线是干啥的?天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个断头黑线是干啥的?天线吗?

对,假天线,里面就塞了一截断头线

网友F:
看着还可以呢,防水啥的都齐全,那俩天线不是假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着还可以呢,防水啥的都齐全,那俩天线不是假的吧

一个是假的,实际只有一支天线,模块也只有一个接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假天线,里面就塞了一截断头线

我见过8个天线的路由器,实际上只有4根,可以因为很多人迷信天线多就好,所以店家都这样弄虚作假。

网友:
原来是假天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换成普通的卡槽,模块是支持的,奸商为了绑住用户向他们购买套餐,用这了种方案,现在新出的gps追踪 ...

没锁APP的就可以更换卡槽放自己的卡,锁APP的没用,物联网不续费APP就弹不出画面,这类货基本上都是低价卖硬件高价卖流量

网友:
谢谢分享,拆解详细,几钱?

网友:
不以天线数量论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