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解决了一个电脑散热的问题

楼主(2021-05-10):
最近几天,朋友的电脑一直莫名死机,拆开机箱看都正常。最后用软件检测跑分,发现U的温度轻松破百。
一摸散热器还不热。取下一看,用的是那种买u送的小包白色硅脂。
换上散热器附送的硅脂后,温度暴降20度。电脑运行稳定。

天热了,电脑也要换短袖了。

网友A:
感觉和硅脂没关系,是你散热器没装好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和硅脂没关系,是你散热器没装好的吧

我很赞同,硅脂再差,薄薄一层也不至于差20度啊。

网友:
抹牙膏都不会差20度,还是散热器松了吧

网友:
我觉得楼上几倍说得都对...

网友:
散热器接触不良,最好看一下CPU型号,如果功耗较大,建议换热管的,纯铝风扇不一定够用。

网友:
同意楼上几位说法,用最贵的硅脂也低不了20度

网友:
感觉是安装问题把,我也是用的那种垃圾硅脂。导热靠的是散热器和CPU的接触,硅脂只是填充缝隙辅助一下。要么是硅脂多了,把散热器和CPU隔开了,然后时间久了干了,中间就有缝隙了,就导热差了

网友B:
曾见识过一个散热器上的塑料膜还在上面,cpu干干净净的货

网友:
涂再好的硅脂温度也不可能下隆20度,还是散热器的问题。

网友:
硅脂关系不大。

网友:
竟然不是没有撕膜!

楼主:
忘了说了,是用了三年的老电脑,硅脂早就干了,都板结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曾见识过一个散热器上的塑料膜还在上面,cpu干干净净的货

你是在说我么,哈哈 我老站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在说我么,哈哈 我老站的帖子

不是   是我自己收的一块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