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给盛大电子书锦书SD928更换电池

楼主(2021-05-10):
这个拆的很多了,很多地方都有换电池的指导视频图片,这个东西也坑,不能直接读取,要通过软件才能传书。话说WinCE系统的东西就是这么坑啊,唉。。还有另一个是阅读软件有问题了,有空还要整它,。。

网友A:
一千毫安电池 容量太小。

网友B:
换电池干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千毫安电池 容量太小。

这种东西耗电很低的,kindle一直都是一千多毫安的电池

网友C:
这是WIN CE的系统么

网友:
家里有一个在吃灰

网友D:
看起来像是手机电池直接焊上去的?

网友E:
手机看小说不好吗,连WIFI,要看什么下什么,要是你觉得彩屏不好,你还可以把屏幕调成黑白冒充墨水屏

网友:
似曾相识
首发买的。摸了2天亏50块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手机看小说不好吗,连WIFI,要看什么下什么,要是你觉得彩屏不好,你还可以把屏幕调成黑白冒充墨水屏 ...

电纸书和彩屏完全不同,试过才知道哈

网友:
楼主这机器翻页慢吗?我有个差不多的机器,感觉翻页挺慢的,看着是挺舒服的

网友:
还是用平板电脑看书最舒服了

网友F:
做工很不错,盛大靠传奇发家,做了些二货产品,还有个家庭娱乐电脑,做工也很好,但都卖的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电池干什么?

原来电池坏了呀,MP4,KINDLE,三星,爱国者,都换过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WIN CE的系统么

哈哈不好意思,记错了,WEFOUND文房那个才是CE,这个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起来像是手机电池直接焊上去的?

对,正好有保护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机看小说不好吗,连WIFI,要看什么下什么,要是你觉得彩屏不好,你还可以把屏幕调成黑白冒充墨水屏 ...

我也是拿来卖的,不过我觉得屏幕大些,不伤眼,看很久都不累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工很不错,盛大靠传奇发家,做了些二货产品,还有个家庭娱乐电脑,做工也很好,但都卖的不好。 ...

嗯,外面四个螺丝,边上两个螺丝莫名其妙的,里面一层好像十个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