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请问一下,TF卡怎么进行量产?

楼主(2021-05-10):
谢谢大家,这类TF卡如何恢复真实容量?

网友:
个人没法量产

网友A:
这个需要工厂格式化工具重新低格才能恢复真实容量。如果只是简单被扩容恢复,那么请使用附件中的“TF修复工具”可恢复原来容量。

网友:
看标识貌似是32g的闪存因坏块过多而降级成4g的内存卡,至于扩容成了多少就不清楚了。主控应该是建荣AX215F,个人是无法进行量产的

网友(2022-11-06):
引用 网友A:
这个需要工厂格式化工具重新低格才能恢复真实容量。如果只是简单被扩容恢复,那么请使用附件中的“TF修复工 ...

修复工具检测不到内存卡

网友:
掉固件了吧 我原来有几张金士顿也是掉固件 没专用工具没法搞

网友:
资本家们不乐见像你修修就能用的想法,所以不断用技术门槛提高二次利用的门槛,他们最巴不得卖给你的是一次性消费品!所以TF卡就别想了,以前起码SD卡还可以看见主控的型号,SD卡想要重新量产也不容易,需要量产工具板,就像SSD量产插在20329桥接芯片上。像20329就大大简化了SSD的开卡难度,原厂以前是提供一种FPGA的开发大板去量产SSD的,显然台系主控让很多人省了一大笔钱,可玩性提高

网友:
所以要玩转这些,还需要资本家们赏一口饭吃!大多数情况,门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