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波炉保险管 临时能用铜丝代替吗?

楼主(2021-05-10):
昨天拿微波炉炖肉
最高档连续工作了超过30分钟
直接开关门来查看情况
后来发现不加热了

拆开发现是保险烧了
5kv 0.65a的保险

能用铜丝先开机试一下吗?
能用铜丝先开机试一下吗?
能用铜丝先开机试一下吗?

网友A:
可以,完全没问题,只不过这是应急措施。这种保险是特殊的属于高压保险丝,是高压延迟保险。记得更换正规保险。

网友:
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完全没问题,只不过这是应急措施。这种保险是特殊的属于高压保险丝,是高压延迟保险。记得更换正规保 ...

已经下单了
先试一下还有没有别的问题
谢谢

网友:
不能,因为保险若是烧了,因为过压,不能及时分断。

网友B:
磁控管和高压二极管测了么

网友C:
还是不要这么做吧,本身保险丝是不会无缘无故烧断的,肯定是其它电路有问题导致电流过大烧保险的,然后你没有先排除其它故障而只是将保险丝换成铜丝,不合适的

网友:
如果你能确保没其他问题可以代替,一般烧保险还有其他问题,要先解决

网友D:
我家电磁炉保险烧了开始就是用细铜丝临时代替,试了下没有接着烧但炉子不能工作,继续查发现是微波管灯丝座对地短路,不想折腾二十块钱买了一个二手微波管换了。

网友:
这种是带弹簧的延迟保险丝,一般不会自己坏的,一般常见高压整流桥堆击穿才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控管和高压二极管测了么

磁控管确实坏了
插座坏了

变压器高压圈 阻值220,网上说是最大180的
初级圈倒是很准2.2欧

几块钱换上,能修好就凑合用
不行就扔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不要这么做吧,本身保险丝是不会无缘无故烧断的,肯定是其它电路有问题导致电流过大烧保险的,然后你没 ...

变压器高压线圈阻值220
比网上说的最大180大
不知道意味着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家电磁炉保险烧了开始就是用细铜丝临时代替,试了下没有接着烧但炉子不能工作,继续查发现是微波管灯丝座 ...

我这也是磁控管插座的问题
但变压器高压线圈阻值
比网上说的最大180大不少
有220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