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小白求推荐家装开槽机

楼主(2021-05-10):
自建房,主体完工后,自行装水电,想请教下各路大神,室内水管准备安装,想问问,有什么牌子的开槽机推荐,就是在墙面和地面开槽,这个应该是叫开槽机吧,不需要天贵,能用就好,估计装修完之后,到时吃灰的,谢谢!

网友:
KEN锐奇角磨机9910K-1开槽王  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
随便买台云石机配混凝土切割片就行。

网友A:
切割机+电锤...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切割机+电锤...



对,切割机两条缝,电镐一顿敲,齐活。非常简单。

网友:
用云石机或者角磨机切 如何电锤打  用云石机更安全

网友:
角磨机转换头,加双锯片,或者四锯片。

网友:
开槽的活还是找人吧,太累人了

网友:
定好位置,找专业的人,比你买设备做好的多,省心省钱省时间,关键是手工比你自己开好多

网友:
千万别买开槽机,买个角磨机加个理石锯片就行,角磨机以后还能经常用到

网友B:
能请人的话,劝你还是请人开,不然会让你怀疑人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请人的话,劝你还是请人开,不然会让你怀疑人生,

+1,我们这水电工包活都不愿意自己开,都花钱找别人开利己只埋管布线...

网友: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mz4y1k7qM
建议还是找人开,角磨机有风险,另外灰尘比较大

网友:
灰尘那叫一个大,先确定受得了不?

网友:
这玩意还是有一定危险性的,没经验最好别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我们这水电工包活都不愿意自己开,都花钱找别人开利己只埋管布线...

我搞室内装修的,一直都是请人开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搞室内装修的,一直都是请人开槽,

哪个地区的,定制成品家具家电可以合作一下子

网友:
开槽时,灰尘像烟雾一样弥漫整个房间。如果在云石机上接一条水管同时向切割片上喷水,灰尘问题可以解决80%.

楼主:
因为亲戚也是干水电的,这个肯定自己做的了,我肯定也要帮忙做的,所以提前问问,最好有工具,能自己干,同时候又要安全和有效率

网友:
开槽一定要专业好工具,不然自己累死,吃灰不说,还开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