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漫步者M17小音箱加装蓝牙模块

楼主(2021-05-10):
同事的一个漫步者M17小音箱,年代久远原来白色的外壳都变黄了,闲来无事就拆开用砂纸打磨了下,看着还算不错

听了一会儿发现有破音,拆开后发现喇叭老化,边上都破了。就去闲鱼买了2只喇叭回来,不然前期的打磨工作就白做了
用704硅橡胶粘合

音箱支持USB播放、AUX输入和FM收音,不支持蓝牙,就想着改装下打发时间,再次拆开

风靡一时的BL-5C电池

拆出主板,2层PCB通过排针焊在了一起

支持大卡,正好还有好几个SD卡在闲置,3.7V升5V电路,给USB设备提供5V电源

升压芯片资料未找到

焊开连接的排针

主控资料也没有找到

RDA5807,FM收音芯片

左上角QFN封装的SE3826 2.8W+2.8W功放芯片

三色LED灯指示工作状态,红:FM,绿:AUX,蓝:USB

计划在AUX模式加装蓝牙,指示灯也要改下颜色,确保在蓝牙模式下是蓝色的,飞线解决

三种颜色的限流电阻大小也不一样,也改下

可以看出,LED是由主控拉低相应的端口来点亮的,也就是说处于哪种状态,相应的I/O就为低电平。可以用这个低电平来控制蓝牙模块的电源,试过用一个PMOS,可是3.3V的高电平关不断5V输出,最后加了一片光耦解决,后来发现按音量键时LED会闪动,每一次闪烁都会造成5V输出的通断,在栅极装了个电容后问题解决

一片小洞洞板搭焊加乱七八糟的飞线

为避免共地噪声,使用了一片5V电源隔离模块

以前从车载DVD里面拆的,主控芯片CSR57K68,蓝牙版本2.0,用来听个歌应该够了

连接好所有的线,试机正常

简单的用胶带固定一下装回

还好,体积够用

蓝牙模式,蓝色LED点亮

正常连接

惨烈的案发现场,和一个支持蓝牙、FM和USB播放的上古音箱

本次DIY没有明确的目的性,对结果也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就是闲着没事瞎折腾,成功后特发此帖,纪念一下

网友:
同款音响,但是我的是黑色的,音质还是不错的哦。

网友:
已经有天猫精灵了,否则也想改一个

网友A:
唉,都什么年代了,至少配个8645甚至是8670啊,支持ATPX:lol:

网友:
改造就功能多了

网友:
鸭子变天鹅系列。。。。。

网友:
厉害,修改修改,先修后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唉,都什么年代了,至少配个8645甚至是8670啊,支持ATPX

8645有2片,但用在这里太浪费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8645有2片,但用在这里太浪费了

放着放着,又过时了,等8690、87xx上市了,手里的8645估计还没用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着放着,又过时了,等8690、87xx上市了,手里的8645估计还没用出去 ...

经典问题:一筐苹果,发现开始烂了,是先吃好的还是先吃烂的呢

网友(2021-08-22):
外壳可以用喷枪喷,塑料的热塑性

网友B:
现在的便携喇叭都是这样,哈哈,小橡皮圈喇叭,低音蓬蓬的。

网友(2025-03-23):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便携喇叭都是这样,哈哈,小橡皮圈喇叭,低音蓬蓬的。

有同款模块,主要是不知道如何配对。

网友:
多谢分享。aux线具体怎么连的没有说啊

网友:
增加听音乐方便

网友(2025-08-28):
改得不错,俺刚拆了一个主芯片发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