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sas 2008阵列卡不能识别

楼主(2021-05-10):
请教一下,我有一张sas2008控制芯片的阵列卡,插在主板上电脑识别不了,BIOS和系统都识别不了。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启动电脑看屏幕上有没有显示SAS RAID等字样。如果没有就是主板没认到卡,把金手指用橡皮多擦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