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拆个博文天才国学机

楼主(2021-05-10):
同事的国学机,说是当时买的时候花了大价钱,2k左右,可惜用了没多久就坏了一直闲置,搬家找出来了让我看看能不能修

先来看看这神奇的防拆贴,写着撕毁无效,把旁边螺丝都拆了就能把后面的背板整个拿下来了。。。。

构造很简单,左边电源,中间主板,前面有个显示屏,中间是几个喇叭,没了,坏的就是这个电源

主板

背面有个tf卡插槽,插着一个16g的卡,这成本能有多少?

本来想买个电源模块换了,后来发现主板上还有个12v输入口,看来商家也知道他们的电源模块容易坏,手头一个不用的电钻电源适配器刚好能用,直接拿去给他用得了,不折腾了

网友:
和那个养生的唱戏机一个套路嘛

网友:
楼主把TF卡贡献出来吧。

网友:
这个好歹还是木壳的,换一对好喇叭,装好吸音棉,然后升级蓝牙音响,拿出去你就是整条街最靓的仔

网友:
虽然我也是经常在网上下载盗版资料,但我还是觉得16G的内容应该是很贵的

网友:
打开和养生机一个模样了,都没什么好做工了

网友:
就这张tf卡值钱了

楼主:
卡里面只有几个mp3文件,大部分都是mpx的后缀,试了下用解压软件或者播放器都不行,有高手帮忙看看怎么破解一下吗

网友A:
居然是TF卡,我家也有一个国学机,下次拆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居然是TF卡,我家也有一个国学机,下次拆开看看

这玩意不整个tf或者u盘之类的,自己把存储芯片做在主板上更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