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推荐一款锂电洗车机。。。

楼主(2021-05-10):
一直想买一个无线的  洗车机,看了威克斯价格有点高。
我电池平台是大有20v的,一直关注大有能出一款 手木 仓的外形。
tb上面看了半天,不知道入那款好用,皮实一点。。
要求 压力够用就行,出水量大,耐用点。如果可以能用大有20v电池就好了。
论坛的朋友们有没有推荐的。。。

网友:
不建议用锂电的啊,买了威克士的,已经算是锂电里面比较好的了,压力是大,但是水量少,冲都冲不干净。

网友:
20V的真不好找,大品牌的我看着都是12V的,小品牌的杂牌的标着24V的全都是型号,都是12V的,我买了一个就掉坑里了。24V其实是2并3串。车子不算很脏也够用,和220V根本就没有可比性。其实主要是用着方便。有条件还是上220V,锂电池的别看视频挺猛,实际用起来两码事,只能说车子不脏普通清理还行。

网友:
我有个12V的,主要是用来简单清洗,手里12V电池多,而且12V的轻巧一些。

其实不管12V还是20V都是不够用的,锂电洗车机不能代替220V机器或者自来水增压喷头。回头还是要去洗车店彻底清洗的,锂电只能减少你去店里的频率。

网友:
徕本H1那款不错 我洗了很多次了 力气够 300多吧 活动能干到200多 峰值40BAR同款有个莱姆的 绿色的 不过好像停产了

网友:
改个电池接口就是了

网友:
锂电池的还不如买毅力的那款,要不然就自己买泵头和无刷电机自己diy:lol:

网友:
怎么什么都想用充电的,大功率长时间工作的当然是选择插电的靠谱...

网友:
我用的关心洗车机,20V蛟龙款,电池有时就用牧田转接座转大有的,
觉得压力足够,就是水不够用,
一个30升水桶,一个10升水桶,
还是觉得水少,
每次洗车1格电都用不完。至于洗的干净不干净,
如果你只是用水冲2遍一定不干净的,
除非你像洗车铺一样用毛巾擦一遍才会干净

网友:
买了个12V那种双泵,用过一次就没用了,不如加买一条长点的管子加枪,从楼上接水龙头直接冲,不用担心水不够的问题。
你提几次水洗车就知道了。
好不容易提水下来洗车,没几下水就洗完了又要去提。

网友:
pdd驰臣车载洗车机,便宜的时候才60多,可用大艺电池、大有电池(配大艺转接器)。轻便,水压比自来水强,但不能直接自来水。

网友:
同感,锂电的不实用,拿着沉,出水量还很可怜,要达到洗车店的效果还得是220V的。

网友:
锂电的一般是隔膜泵,功率就摆在那,有压力没水量,洗洗电瓶车是够用了,汽车就算了吧

网友:
我只用过威克士绿装的,博世电池+转接口。希望能帮忙你做出选择。

网友:
锂电压力其实够了,主要是水不够

楼主:
谢谢上面回帖的兄弟!!
其实220v的洗车机 家里有一个,就是用起来太麻烦。
一直在等 大有能出一个20v的手抢外形的洗车机 好配上我现在用的20v电池。

网友:
楼下能离车近点,还是买根长水管更好用,冬天还能用温水。

网友:
用48伏锂电还差不多。

网友:
不差钱可以买凯驰,专业好用

网友:
闲鱼有家775电机的大艺和牧田平台不带电池的,看视频水压能切土豆,我还在等吃螃蟹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