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整理一个前段时间做的多功能维修插座

楼主(2021-05-10):
前段时间有空整理了一下家里的电子零件,太多了,能卖的就卖了一部分,不能卖的也不能总让他们睡大觉吧。有2块数显电压表,一块是0-99.9v固定小数点位的,一块是0-39.9v浮动小数点位的,以前买的贵,但是现在很便宜,想把这两兄弟用起来,于是决定把工作台上的检修插座再完善一下,加上电压电流显示功能,以前的检修插座只是串联了一个灯泡,需要显示电压电流时再把功率计接上,也不甚方便。
0-99.9v固定小数点位的这块,割断DP脚,用来显示电压正合适。那块0-39.9v浮动小数点位的,用来显示0.00-39.9A的电流正合适,当然实际上不可能有这么大的电流,最大我只校准到了8.5A的电流(烧水壶的负载),常用的也就5A以下的。量了一下尺寸,把这哥俩装到一个86明盒里正合适,另外还需要电源模块、电压检测模块和电流检测模块。电压检测模块很简单,对交流电压半波整流滤波降压即可。电流检测模块必须要用分流器(或流互)+运放整流,手头有合适的分流电阻,没有合适的流互,于是就用分流器吧,运放用TI原装贴片TL072,用洞洞板焊一个尺寸合适的运放半波整流模块。对于电源模块的选择,要稍微麻烦一些,整个电路需要一路正8V左右的电压(供给2块表头和TL072,总电流100ma以内)、一路负8V左右的电压(供给TL072,总电流5ma以内)。刚开始准备用一个老三星的5V手机电源改成正负8v的来用(这个是现成的,简单,不用重新做),想来想去觉得阻容电源用在这里更合适一些,因为电路的参考端就是交流电压的零线端,用阻容半波电源正合适,于是就又用洞洞板焊接了一个正负电源的模块。各个模块做好后就可以校准了,校准都用3296电位器,完毕后再用固定电阻替换。分流电阻用3个5W0.1欧的并联,可靠固定在检修插座里。另外在检修插座里加了一个灯/插座转换开关,可以把插座短路直接测试灯的好坏及电压电流的。为了防止小孩子把无意间把灯打破,所以灯安装的较高,照片里没显示出来。看看,效果还是不错,以后维修要方便些了。

网友A:
人才啊兄弟。
我在家也爱折腾一些小东西。比如说前不久弄了一个自动按键的电路。我的爱华功放每次启动以后都要选择通道。麻烦的很,而且按键也有些不灵了。所以做了一个延时按键电路。当时想的很简单,但是真正做起来的时候还用了10来个零件。不过还是很有趣的。

网友B:
羡慕有时间还能折腾的,现在下班就是陪孩子,没有自己的时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羡慕有时间还能折腾的,现在下班就是陪孩子,没有自己的时间了

等大一点你想陪他都不想让你陪了

网友:
我宁愿去打点麻将

网友:
噢!卖瓜的!,那个万用表的转盘到底经历了什么?

楼主:
感谢关注。这个华谊的万用表是被朋友借去不小心被火烤了。其实我有精度更好的胜利和优利德的表,但是这块华谊的表特别耐操,而且拨盘手感巨好,所以平时还是喜欢用这块华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才啊兄弟。
我在家也爱折腾一些小东西。比如说前不久弄了一个自动按键的电路。我的爱华功放每次启动以后 ...

同感,DIY就是享受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