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琢磨制作微波炉点焊机焊接锂电池

楼主(2021-05-10):
最近看大神的帖子用微波炉可以做焊接锂电池,心血来潮准备自己也diy一下是一个800瓦的格兰仕微波炉很老还是铜芯的

网友:
看到铜线变压器了

网友A:
点焊机做好以后,就该寻思着买个电池内阻仪吧,然后就该买……

网友B:
切一边就行了,干嘛切两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切一边就行了,干嘛切两边。

用角磨机切的,顺手就切了,打线时好打不费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焊机做好以后,就该寻思着买个电池内阻仪吧,然后就该买……

放电仪,库仑计,电子负载,等等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