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个SM2258G开卡工具 用的是Intel540S的底盘

楼主(2021-05-10):
  百度下载的都不能识别出来,下了SM2258和SMI3255A都不能死别出盘,用的是Intel540S的底盘,换SM2258G主控

网友:
识别不出说明你主控没焊接好啊,或者板子/主控有问题

网友:
1 USB转接卡是用ASM1153E么
2 短接ROM了没J3还是J4
3主控确定贴好了么

网友:
Intel的固态硬盘有工具也开不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