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用单层卫生纸做柔光罩效果很好

楼主(2021-05-10):
宿舍两盏灯是电感镇流器的日光灯,有电流声。一时兴起自己买了两套灯板,等了两天,来到就在傍晚换上。拆了日光灯里面的旧线利用。

第一套是灯条自带驱动,直接接220电就行了,买了两根每根9.9.不能用电子双控开关,闪。如非特殊需要不推荐。第二套是驱动加3灯条,才8.8,值!可以用电子开关控制。都没有频闪。

安好后,灯珠亮度足够了,但是不柔和,亮度不均匀小小房间近亮远暗,抬眼看到很
刺眼,不舒服。想着还是装个柔光罩。没有合适的废弃灯条外壳,试试用卷纸的一层,效果非常好。质量比较好的纸,5层的其中一层。

背后都是铝板,温度不高。摸着也就40多度吧,感热不烫手。这还是环境温度近30度情况下。

网友:
卫生纸受热万一着火有安全隐患

网友A:
当心发热着火的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心发热着火的危险。

谢谢!人走灯熄。我也要摸摸温度。

网友:
小心发热起火

楼主:
背后都是铝板,温度不高。摸着也就40多度吧,感热不烫手。这还是环境温度近30度情况下。

网友:
会不会受潮,然后……

网友B:
LED灯具是点光源,使用多灯珠灯条,没有遮光罩,点亮后会有重影,会给人不适感。建议还是加个灯罩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LED灯具是点光源,使用多灯珠灯条,没有遮光罩,点亮后会有重影,会给人不适感。建议还是加个灯罩使用。 ...

我也搜了网上的“柔光罩”,有给T8灯管用的塑料柔光罩。东西不贵邮费贵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搜了网上的“柔光罩”,有给T8灯管用的塑料柔光罩。东西不贵邮费贵啊 ...

愿意的话买个尺寸合适的方形吸顶灯就可以了,一劳永逸。T8灯管用的塑料柔光罩不是很合适。

网友C:
直接一根T5,大牌便宜的14W/120CM的就9.9,没这个晃眼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一根T5,大牌便宜的14W/120CM的就9.9,没这个晃眼

改好了灯,在网上看,才知道日光灯改LED灯管,两头带针的那种T8,只要拔掉启辉器直接用!!!

晚了啊

网友:
用t5,三雄极光的色温挺自然的。这种灯条一般是用做广告背景灯的

网友D:
推荐你个好东西,去打印店买一张没用过的塑封膜。哪个东西过塑之前是磨砂的,做柔光效果好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推荐你个好东西,去打印店买一张没用过的塑封膜。哪个东西过塑之前是磨砂的,做柔光效果好极了 ...

或者硫酸纸?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也搜了网上的“柔光罩”,有给T8灯管用的塑料柔光罩。东西不贵邮费贵啊 ...

柔光罩还不好弄?就拿块透明的塑料板用砂纸打一下就有了

网友:
创意不错,不可取,易燃,要用也得用烘焙纸

网友:
引用 网友E:
柔光罩还不好弄?就拿块透明的塑料板用砂纸打一下就有了

这个我试过,打磨均匀不是很容易

网友:
告诉你个好东西,可以拆没用的液晶显示屏或者电视里面的背光板或者里面的朔料片来做柔光,特别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