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风扇坏了,无刷电机怎么改?

楼主(2021-05-10):
(图片)

网友:
你这好像已经是无刷电机了啊?

网友:
风扇电机好办,找出电源线和PWM信号线,用驱动板控制就行了,摇头电机是什么类型,如果是步进电机就有些麻烦。

网友A:
烧掉的管子换了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掉的管子换了不行吗

不知道型号,还有短接了一下,好像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型号,还有短接了一下,好像还是不行,,,

量一下知道是n还是p管就行了,量一下有没电压,还有相关的电阻

网友(2021-06-10):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型号,还有短接了一下,好像还是不行,,,

看电路走向是12V+经过电阻限流,应该是78M05三端稳压块,供主板5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