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有5733PLUS可调档款 更换两用四方轴,简易拆解

楼主(2021-05-10):
轴买的东成款四方轴17MM直径的,孔是9mm,原机是8mm的,发现不用垫圈也可以所以直接换上,同心度还不错

手头只有锂基润滑脂就直接用上了

拆开发现开关不知道什么品牌的

以前看别人拆5733是德丰红色壳的,这个没看出来是什么的!
其他的没深究,就开关看起来是减配了,不过机器+4.0电池包配标充包邮403,还要什么自行车,怎么也比大艺的强吧?
4L说加轴套,我又拆开看了一下,不明白能加在哪个位置?本身出轴的位置就已经有一个钢轴套了,内部有一个摩擦垫圈会跟着滑动

网友A:
2用四方轴对于不经常用的可以,如果经常打套筒的 还是换实心比较好,不过家用也用不了那么多次套筒,我也换了,挺实用的

网友B:
这些第三方的四方轴我有点担心强度。。

网友C:
建议加一个铜轴套,长时间使用会加大磨损还影响扭力

网友D:
这桶油和我在论坛买的一样

网友:
电机够苗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加一个铜轴套,长时间使用会加大磨损还影响扭力

加在主轴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2用四方轴对于不经常用的可以,如果经常打套筒的 还是换实心比较好,不过家用也用不了那么多次套筒,我也换 ...

哈哈,我基本干活用不上这个,就是偶尔装电柜用一下,就是买来抚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些第三方的四方轴我有点担心强度。。

又不贵,就是为了方便,坏了就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桶油和我在论坛买的一样

叫什么英飞特的,东莞的一个厂做的,挺便宜的,好不好用不知道,反正国产的油除了几家一线的应该差不多都那样

楼主:
现在的无刷机器可不都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加一个铜轴套,长时间使用会加大磨损还影响扭力

拆开又看了一遍,加在那个位置?9mm固定孔内?还是主轴上?主轴上本来就有钢轴套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拆开又看了一遍,加在那个位置?9mm固定孔内?还是主轴上?主轴上本来就有钢轴套吧 ...

就那个孔里面,输出轴的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那个孔里面,输出轴的孔

主轴上不是已经有一个钢轴承套了吗?还怎么加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叫什么英飞特的,东莞的一个厂做的,挺便宜的,好不好用不知道,反正国产的油除了几家一线的应该差不多都 ...

我现在两桶不知道用到什么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两桶不知道用到什么时候

只要不是用在精密仪器上的,存放好十年八年没大问题

网友:
无刷电机是真牛叉;能做到那么短还那么高的功率.对电动工具减小体积作用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些第三方的四方轴我有点担心强度。。

今天特地去问了商家,商家表示这一款的洛氏强度HRC56

网友:
这个能不能拆汽车轮胎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