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帮助两个单身汉搭伙过日子——掉通道颗粒再利用

楼主(2021-05-10):
拆了一些nw727,4ce 128G L95B颗粒,筛出来2个都掉ch1的,各剩2ce 可用容量64G。

今天看看能不能贴到一起,搭伙过日子

用is903主控,先上一贴。

上机

因为在测试架上开过了,所以焊上直接显示容量了。

2个ce分布以ch0。ce1,ce3坏了不显示,所以ch1空的。

再搞上一贴,上机开卡

4个好的ce都在ch0,ch1是空的。

测下速度:

单通道的903,读不过150:titter:

完了吗?no no no

双通道的903,只利用上了单通道,浪费啊浪费,继续搞

第二个颗粒翻转180度

把颗粒2的2个好ce,移到ch1去了。

是否有人怀疑这样能否开卡?哈哈,这样是能开的

测速

双通道的903又回来了

跑圈:

正式完结!

网友A:
这个不能贴3281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能贴3281吗?

能,但是上3281两片颗粒都必须飞线了,否则只能认3个CE,因为3281第二片颗粒只有CHO的CE0和CH1的CE0是有效点位,CH0的CE1是空点位

网友:
有的CE0炸的颗粒,反贴然后屏蔽CH0通道所有点位,可以量产4CE,但是不知道IS903能不能量产6CE,但是无论屏蔽哪个CE点位,用绿油,似乎IS903软件还是能够显示CE,比较奇怪

网友:
坏片再利用,技术太好了

网友:
这种用起来稳定吗?

网友:
如果只是那一个CE有严重问题,其他CE完好的话就不会影响!就怕其他CE也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