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博世GSB120-LI 12V充电式手电钻并清灰

楼主(2021-05-10):
手电钻被老爸拿去用的里面进了很多灰尘木屑,上面的1-2调速开关卡住,拨动非常费劲,所以我准备拆开看看

拆开后整个头不小心掉下来了

反正木屑挺多的,用牙刷刷掉了

开关

电机

前面整个掉下来了,然后装不回去了,装了半个小时终于搞回去了

这些润滑的是用什么润滑脂嘛?

最后装回去修好了

网友:
锂基脂,俗称黄油...

网友A:
调速开关业界良心,其余都差不多。
润滑脂没研究过,我用黄油润滑过,了不起就是耐高温的黄油吧。等高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速开关业界良心,其余都差不多。
润滑脂没研究过,我用黄油润滑过,了不起就是耐高温的黄油吧。等高人。 ...

淘宝看了下 ,变速开关居然要80块钱

网友B:
硅油胜过黄油。。。耐高温,不容易干。

网友:
  东西可以  , 充电器不行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硅油胜过黄油。。。耐高温,不容易干。

那这个里面的是黄油吗?

网友:
电机什么型号?

网友C:
引用 楼主:
淘宝看了下 ,变速开关居然要80块钱

买过一个,80块还不开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过一个,80块还不开票

打黑一个试试呢

网友D(2022-02-18):
引用 网友A:
调速开关业界良心,其余都差不多。
润滑脂没研究过,我用黄油润滑过,了不起就是耐高温的黄油吧。等高人。 ...

博世开关很垃圾吧,我都想把自己的12V电钻换个喜利得的开关了,15元,我自己做了个12V的扭力批、12V的冲击批,感觉线性好很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博世开关很垃圾吧,我都想把自己的12V电钻换个喜利得的开关了,15元,我自己做了个12V的扭力批、12V的冲 ...

哪个型号可以代用,我也想换一个。这开关质量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哪个型号可以代用,我也想换一个。这开关质量不好。

现在市面没了,
之前有款12V的喜利得的15元,手感贼好,线性贼好,只适合老款壳的,新款壳放不下去,需要把二极管飞线处理很麻烦,,,
还有款启洋的12元,就是开关偏硬,带电量显示的,线性也很好,反正都不比博世差。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市面没了,
之前有款12V的喜利得的15元,手感贼好,线性贼好,只适合老款壳的,新款壳放不下去,需要 ...

谢谢。可惜我动手能力比较差。也是新款的壳,这个开关偏正方型,就是那个MOS管的散热片也是偏正方型且有一边是弯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