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金灶p-01上水器,加电自动就开始上水

楼主(2021-05-10):
控制板也有电,就是不能控制。有大神知道是哪块的问题吗?

网友A:
顺着水泵线往上找到三条腿换掉基本就好了

网友:
可控硅击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顺着水泵线往上找到三条腿换掉基本就好了

估计是个D882:l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顺着水泵线往上找到三条腿换掉基本就好了

D882换了,水泵转的稳了,但是还是不受控

楼主:
难道换上的拆机D882也是坏的?再买个新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