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请问银灿量产提示这个什么意思:This Flash not Support

楼主(2021-05-10):
请问银灿量产提示这个什么意思

网友:
简单点 直接复制到翻译里面就行了
这个字面意思就是 不支持这个闪存

楼主:
我知道是这个意思,问题是之前是可以的,现在提示这个,估计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
你们说换个主控可以解决吗,谁能帮我修一下。

网友:
打开银灿识别的接口,看看闪存ID是否正常
闪存ID识别错误也会提示这个
有可能闪存G了有可能主控G了,看脸

楼主:
请大家是不是主控坏了。

网友:
第一通道有一位ID错了,这个是slc喔,先加焊一下吧再看看

楼主:
请问加焊哪里呢

楼主:
请问加焊哪里,我上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