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用STC15W104 做一个On/Off 电子开关

楼主(2021-05-10):
最近公司产品需要做On/Off 实验(即每隔一定时间上电,再每隔一定时间断电,如此循环),之前是用时间继电器控制的,那这次需要再增加几个控制器,就想用单片机控制MOS 管通断来实现功能。
以下为电路图,使用STC15W104单片机(拆片),基本不需要外围元件。其中R3电阻放着,Q1三极管控制不了,后来索性就把R3 拆掉了,可以正常控制
STC15W104单片机也是第一次使用,程序其实不复杂,但前后也花了几天空余时间把程序搞定。晶振选12M,通过定时器中断计时,EC11编码器使用外部中断编写函数,按键也同样是使用外部中断来编写函数。
#include "STC15W.h"
#include "oled.h"

unsigned int t,f=1,temp=200;
unsigned long k;

sbit CRL                = P3^5;
sbit keyA                = P3^2;                                                                //编码器A
sbit keyB                = P3^3;                                                                //编码器B
sbit keyC                = P3^4;                                                                //编码器C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0,j=0;
        for(i=0;i<n;i++)
                for(j=0;j<295;j++);
}

/*
void Timer0_Init()
{
        AUXR |= 0x00;                        //定时器0为12T模式
        TMOD=0x00;                                //工作模式0,16位自动冲装载。

        TH0=(65535-50000)/256;
        TL0=(65535-50000)%256;

        TR0=1;
        ET0=1;
        EA=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int i = 0;
        TH0=(65535-50000)/256;
        TL0=(65535-50000)%256;
        i++;
        if(i==200)
        {
                CRL = ~CRL;
                i=0;
        }
}
*/
void Timer2_Init()
{
        AUXR = 0x00;                 //定时器2为12T模式

        T2H = (65535-50000)/256;                //设置定时初值
        T2L = (65535-50000)%256;                //设置定时初值

        IE2 |= 0x04;          //开定时器2中断
        AUXR |= 0x10;                //定时器2开始计时
        EA = 1;                                  //总中断开
}

void Timer2() interrupt 12         //定时器2中断;
{
        static unsigned int i = 0;

        T2H = (65535-50000)/256;                //设置定时初值
        T2L = (65535-50000)%256;                //设置定时初值
  i++;
  if( i >= k )
        {
                CRL = ~CRL;
                i=0;
  }
}

void counter0( ) interrupt 0                                                        //INT0中断入口--KeyA
{
    EA=0;                                                                                                    //关闭中断
                Delay_ms(1);
    if(keyA==0){                                                                                                    //顺时针转
      if (keyB==1)
                        {
                                temp=temp+20;                                                                                                //正转计数加
                     if (temp>=1200) temp=1200;
                        }
                        else{                                                                                                    //逆时针转
                                temp=temp-20;                                                                                                //反转计数减
                                if(temp<=20) temp=20;
                        }
                }
                EA=1;                                                                                                    //打开中断
}

void EC11_Key( ) interrupt 10                                                        //INT2中断入口--KeyC
{
        EA=0;                                                                                                    //关闭中断
        Delay_ms(2);
        if(keyC==0)        f=1-f;
        EA=1;                                                                                                    //打开中断
}

void main(void)
{
        P3M1=0x00;
        P3M0=0x20;                        //开启 P3.5 推挽模式
        IT0=1;                                        //开启 INT0 下降沿触发
        EX0=1;                                        //开启 INT0
        INT_CLKO=0x10;        //开启 INT2

        Timer2_Init();        //T2初始化
        Delay_ms(1000);
        OLED_Init();                //OLED初始化
        CRL=0;

        while(1)
        {
                if(f)
                {
                        OLED_P16x16Ch(36,0,1);
                        OLED_P16x16Ch(60,0,3);
                        OLED_P16x16Ch(76,0,4);
                        k=temp;
                }
                else
                {
                        OLED_P16x16Ch(36,0,2);
                        OLED_P16x16Ch(60,0,3);
                        OLED_P16x16Ch(76,0,4);
                        k=temp*60;
                }

                t=temp/20;
                OLED_P16x32num(45,2,t/10);
                OLED_P16x32num(67,2,t%10);
        }
}

再发几张实物照吧

再分享一本书 《51单片机轻松入门--基于STC15W4K系列 429页 85.9M 高清书签版》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x2NfXAlhatBPr6H17uh-Uw  提取码:1302

网友:
赞一个。
自鼠标垫。

网友:
实用才是最有用的DIY!!!!

网友A:
最近在做基于15f104e+18b20的温控风扇,读不到温度值!

网友:
加电阻推npn,可以了。

网友:
再改改,看着就变成点焊机控制程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在做基于15f104e+18b20的温控风扇,读不到温度值!

现在DS18B20假货多,虽然也能用

网友:
应该把立创EDA的图纸分享出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在做基于15f104e+18b20的温控风扇,读不到温度值!

一般是时序问题,比如脉宽要精准、等待转换完成最大要750ms,一次读取完成后,下一次读取前的时间间隔要稍微长一些(2s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