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修几台DELL TOWER 5810 工作站

楼主(2021-05-10):
有三台出了不同的故障,不启动,电源指示灯黄闪;不能进入操作系统 ;进操作系统就蓝屏,报7B错误

同样的型号,不同的配置,所以主板上有很多东西没装

电源

一台已经拿走了 剩下两台

不启动亮黄灯的 擦试内存条就好了;
不进OS和7B报错的是引导设置错误和硬盘模式不对

留个记号,以备下次修理

OK了

谢谢观赏 !!

网友A:
都比较贵吧。服务器运行win7?不是win2000之类的?

网友:
这也叫修,以为动芯片啥的

网友B:
软故障,服务器应该没有那么容易坏吧

网友:
这工作站老厉害了,挖地雷嗷嗷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比较贵吧。服务器运行win7?不是win2000之类的?

当pc机在用 ,所以没有按装服务器版的操作系统

网友:
这个当普通家用的不好,太耗电,还噪音大

网友:
服务器还是不适合家用的,噪音和功耗过大了

网友:
带耳品牌,值得信赖!

网友:
我就想知道修好楼主获得多少收入?

网友:
这是工作站不是服务器。

网友:
感觉戴尔的质量下滑的厉害。
我单位好多戴尔一体机出保就坏。都是不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然后来回按开关,偶尔能启动起来。
IT正跟戴尔扯皮呢。显而易见的批量质量问题,让用户自己掏钱换主板肯定不接受。

网友:
楼主就不想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BIOS配置错乱吗?
如果不找到原因,说不定过几天故障又出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软故障,服务器应该没有那么容易坏吧

老婆讲的,更奇葩的故障:某领导的台式机电脑前USB不能使,驱动感叹号,怎么装驱动都无效,安全模式也装不上。 一键Ghost还是感叹号闪闪亮。莫非主板南桥坏了?拆开机箱,跟其他同型主机对调主板却是一切正常。 原来正常的主板对调到这个电脑上,无论怎么Ghost怎么重装系统、刷BIOS,感叹号都消不了。最后崩溃了把CPU、内存条和电源也换过来还是无效,把那主机拆的就剩一个壳没换过了。一个小PC机搞一整天了,银行技术中心啊,眼看一群IT老司机这回要翻车。

各位猜猜怎么回事?

网友:
服务器呀,都没接触过,只跟风撸过服务器的电源,一直还吃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婆讲的,更奇葩的故障:某领导的台式机电脑前USB不能使,驱动感叹号,怎么装驱动都无效,安全模式也装 ...

看看USB插口的针脚有没有变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婆讲的,更奇葩的故障:某领导的台式机电脑前USB不能使,驱动感叹号,怎么装驱动都无效,安全模式也装 ...

usb短路了哈哈哈求

网友:
过来围观高手。。

网友:
不好意思,我看错了,看成LED工作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婆讲的,更奇葩的故障:某领导的台式机电脑前USB不能使,驱动感叹号,怎么装驱动都无效,安全模式也装 ...

根据经验判断是前置USB某个针脚与USB口的金属外壳接触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