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estor] 验证下得一微YS9083xt和慧荣SM2258xt的关系

楼主(2021-05-10):
忘了啥时候得到的一块得一微YS9083xt的板子,一直在吃灰

上电磁盘管理里认2M

设备管理器认SG9081cc,板子没问题。

有人怀疑这货和sm2258xt可能存在某种不可言喻的关系,来试一下。

先拆主控

封装大小和脚位倒是一样的。

把58xt搞上

上电没有大电流,但也不识别任何硬件,可能不是一家人,验证完毕!

网友:
经验总结,记下了,以后就能避免走弯路

网友A:
老范,这个板子居然是个移动硬盘,少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范,这个板子居然是个移动硬盘,少见

观察真仔细

你不说我都没注意

得一微YS9083xt板型不多,这款是最常见的。

等拿到工具,做个盘,补齐桥接元件当移动硬盘用试试。

网友B:
从目前看到的YS9083XT开卡工具界面来看/更像是群联PS3111或者AS2258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目前看到的YS9083XT开卡工具界面来看/更像是群联PS3111或者AS2258的

啥啊,明明跟58xt工具更像

网友:
我有片记忆科技的能用2246EN识别,据说这东西是自己开发但骨子里头很多都是换汤不换药啊

网友:
范总这两个主控我之前也好奇代换过,但是两个主控晶振明显不一样,9083是25mhz的 58xt是50mhz的,单搬主控肯定不起用,工作频率达不到。PS:后面晶振我也换过去了一样不认,更加肯定不是马甲了。

网友:
结论:可能不是一家人,验证完毕!

网友:
找俩坏的扒晶圆看看

网友:
圆晶都一样,底层固件B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目前看到的YS9083XT开卡工具界面来看/更像是群联PS3111或者AS2258的

2258XT和AS2258脚位好像都不一样吧

网友:
不明觉厉的路过、、、、、、、

网友:
话说我也搬过,不过是9082HC,当时这个盘贴的是N28A QLC,我搬了2259XT,不行

网友:
我记得有人跟我说过,晶圆也可以复制。具体我就不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目前看到的YS9083XT开卡工具界面来看/更像是群联PS3111或者AS2258的

ys9083工具能分享一下吗?471535138@qq.com

网友C:
你直接问我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直接问我不行吗?

我哪知道你知道不知道

网友(2021-07-07):
9083xt支持的是2ch/4ce,简直是as2258阉割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