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狗D-607除螨吸尘器故障

楼主(2021-05-10):
工作一会就停止,不知道是接触不良,还是过热?

网友:
自行拆机检查,多种可能性都有。如需坛友帮助,要详细说明故障现象并拆机拍照。

网友:
最好拆开让大家分析一下了

楼主:
找到原因了,是电源线接头长期折损导致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