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支感应电笔(VoltAlert 1AC-D)

楼主(2021-05-10):
带声光报警,照明功能,待机电流只有0.3ua

测火线,会报警

测电源线也会报警

测5v电源线都报警

照明功能,电流9ma

芯片74hc14d

总结,不实用。对比普通电笔太粗了,携带不方便,不能扭螺丝,5v的电源线都会报警。

网友A:
你忽视了它最重要的功能,断线检测。

网友B:
补充缺点,里面两个电池分量重,这货靠近交流电就有反应,不像老式电笔,火线亮灯零线不亮(区分火/零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忽视了它最重要的功能,断线检测。

好像是哈哈,也不知什么时候用得上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补充缺点,里面两个电池分量重,这货靠近交流电就有反应,不像老式电笔,火线亮灯零线不亮(区分火/零线) ...

在插孔里面能区分的,合在一起就没法区分了

网友:
能测埋墙断线的电笔才是好电笔

网友:
遇到电线芯线变成粉末断的就测不了断点在哪了,整根线都声光报警就是没电。

网友:
有个优利德的,一直吃灰,还是普通电笔用着方便,小巧,可以随身携带。

网友:
我当时也是好奇,买过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补充缺点,里面两个电池分量重,这货靠近交流电就有反应,不像老式电笔,火线亮灯零线不亮(区分火/零线) ...

对。我买的最简单只能显示电压的那种
测断了线的插排,并非短路,结果零线火线断线全部都是220v
一点都不准,跟本就没法用嘛

网友C:
这东西,越高级我觉得越不可靠,古代的哪种奶泡的最好,可是现在买都买不到了。

网友(2021-06-30):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越高级我觉得越不可靠,古代的哪种奶泡的最好,可是现在买都买不到了。 ...

氖泡的不耐用

网友:
找线断的应该还不错

网友:
淘宝好像都35元左右了,性价比为零了。

网友(2021-09-18):
一眼看就是假货

网友:
之前参加福禄克的活动中奖搞了一个类似的

网友:
我的可以独立测量火线和零线(光带响),合并在一起测量也不会灯亮,只能识别火线才亮跟响,断线就更加了!

网友:
万用表交流档可以测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