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10V如何降压到90V

楼主(2021-05-11):
    请教各位大中小师傅,有一大功率220V转110V工频变压器,不改变压器绕组有什么方法输出90V直流电(电流要求尽量大)?

网友A:
再找一个功率差不多大的变压器,或者 电炉子(现在不太好找了)和你的变压器进行串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找一个功率差不多大的变压器,或者 电炉子(现在不太好找了)和你的变压器进行串联。。 ...

这更艰巨,还不如拆绕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更艰巨,还不如拆绕组

你的是什么变压器?环变还是方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是什么变压器?环变还是方牛??

方牛,其实是为我后面的电路能用上100V的直流电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方牛,其实是为我后面的电路能用上100V的直流电表

换电压表吧,既然是直流,90V整流滤波后也不止130V。

网友:
多大功率??10KW?100KW还是更大?

网友:
楼主的问题太烧脑,搞得我都不知道变压器是干什么用的了。

网友C:
自制一个抽头电抗器,抽头在60%左右,然后就可以输出70伏左右交流,整流后就是90V左右。

网友D:
既然要足够大的输出电流,最好还是拆绕组。
低成本方案就是买一个量程大一些的电压表(现在又不贵)

网友:
买个电源就行了,变压器还能省出来闲置

网友:
重新绕次级,还可以得到多个抽头,得到不同电压。哈哈!

网友:
单为使用100V直流表可以在整流后用电阻分压解决;90V直流用高稳压电路解决。

网友:
  最好的办法还是拆绕组省事、既不投资还保证质量。

网友E:
不是很明白,难道楼主需要的90伏直流就是用来给电压表用的?那还需要尽量大的电流?楼主要说出90伏是用来驱动设么设备的各位大神才好给您意见啊

网友:
你用90v的电压做什么啊?110v的设备90v下应该也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电压表吧,既然是直流,90V整流滤波后也不止130V。

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制一个抽头电抗器,抽头在60%左右,然后就可以输出70伏左右交流,整流后就是90V左右。
...

估计最后还是用您这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要足够大的输出电流,最好还是拆绕组。
低成本方案就是买一个量程大一些的电压表(现在又不贵) ...

不买不买,没地方放了,玩电子的就是什么都买什么都保留,结果我都不知道我有几十箱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很明白,难道楼主需要的90伏直流就是用来给电压表用的?那还需要尽量大的电流?楼主要说出90伏是用来驱 ...

以前老买进口垃圾,留下个比较大的220v TO110v的工频变压器,当隔离电源用也好使,想增加调压调流的时候,发现低电压就有好多方法,超过安全电压就没什么现成降压模块之类,自己不懂就想知道有没有能满足条件的模块啊,电路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