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摇摇车变小电驴~视贝SE040028-14W台灯拆机+补齐元件恢复原厂充电功能

楼主(2021-05-11):
前些天爱淘优惠购推荐的视贝SE040028-14W台灯,14W不是功率,只是卖家放了一个看起来像功率的烟幕弹,台灯买的时候各种优惠券+折扣后实付10多块,很便宜了。

灯的外观还是可以的,表面有拉丝效果,看起来比较上档次,三个触摸按键分别是夜灯档、开关/模式切换、阅读档。

灯的功率其实是5W,实测高亮状态下功率接近5W,基本没虚标。

主板全图,触摸主控是一个SOP8无字IC。

灯买的比较便宜,因为是不带电池的缩水版,而且对应的充电和放电保护功能也被厂家完全简化掉了,不过这难不倒数码之家的人,想办法把元件补齐就是了。
咱所学是个搬砖的专业,跟电子根本不搭边,理解的也粗浅;为了稳妥起见,特意请教了业内专业的球球同学@qrut 确定了缺失的三个IC(U2、U4、U5)的具体型号,然后顺藤摸瓜找规格书确定了外围元件。话说球球同学倒底是专业的,板子和布线看一遍就知道IC是啥,在此特别感谢球球@qrut的热心帮助。

下面是具体的改造方法:

1、红色箭头所指D1和RJ2拆掉不要了
2、U2是LN2054,SOT23-5封装的4.2V充电管理芯片
3、U4是DW01A,锂电池保护IC
4、U5是8205A,双NMOS管
5、R11=2KΩ 1206封装
6、R13=100Ω 0603封装
7、R14=1KΩ 0603封装
8、C5=0.1uF 0603封装

LN2054 4.2v充电管理IC,丝印2YL6

DW01A和8205A

LN2054充电管理、DW01+8205A锂电池保护电路参考

补齐元件完成,热风枪干这个活很合适,几分钟就能搞定。

临时接上电池,测试充放电功能正常。

LN2054最大输出电流在500mA左右,输出能力有点偏小。

库存里挖了两节旧的18650,单节容量大概还有1000多mAh,搭配LN2054 500mA的充电能力,也算合适。毕竟充电比较慢,大容量的电池充起来太费时间。

电池焊接好了,连接主板完成,充电正常。

改造完成,5W的功率还算可以,看书写字都还行,对得起12块几的价格。

谢谢大家的观赏,我们下期再见!

EOF

网友A:
8哥这是早班啊

网友:
折腾  不折腾不舒服斯基..............

网友:
典型的强迫症晚期

网友B:
船长学的是维京海盗航海专业,特长打家劫舍薅羊毛

网友:
买的比卖的聪明 好家伙 以后估计又要涨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8哥这是早班啊

早起的鸟儿有沙发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船长学的是维京海盗航海专业,特长打家劫舍薅羊毛

不不不,我希望是食品专业毕业的,专门研究怎么吃猪耳朵

网友:
谢谢大家的观赏,我们下期再见!

网友C:
这灯还不错,补齐可当停电宝

网友D:
改装的不错,可是问题来了,想问下这些配件在哪里找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灯还不错,补齐可当停电宝

这个价格可以了,外观也比较漂亮,要求不高的完全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装的不错,可是问题来了,想问下这些配件在哪里找到的

淘宝都有卖的,芯片一毛两毛一个,电阻和电容容几块钱50个100个,都包邮。

网友:
我拆的那个还是29买的,不过好在灯不错,29也值了

网友:
前几天买灯的时候就想要这个呢,今天就刷到你了!实在太感谢~!

网友:
谢谢分享。元老是神级人物!明天请元老把凤姐恢复出厂设置,变成小仙女。。。。

网友:
C5=0.1uF 0603封装耐压多少V的

网友:
我也撸了一个,还在路上

网友:
之前撸了2个台灯了,这个就不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