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连夜拆积分商城换购的13300电池1.48wh电池

楼主(2021-05-11):
现在已经11号了,货是9号18点34分收到短信让取的。这个快递服务点比较烦人,当天我刚取完货到家,就收到让取这货的短信,服务点离家有一定的距离,所以懒得再去取,就到第二天就是昨天10号下午去取,结果呢,他们把货弄混了,高低是找不到我这电池了。说到此,要在此感谢坛友@有点发烧 ,还要感谢@牛逼会员 ,首先询问有点发烧这位朋友,他给发来了包裹外观照片,然后又手机联系牛B会员,得知包裹外观都一样,是红色的盒子,有了两位朋友的帮助,到快递点一下就找到包裹了,因为这个颜色很特别,很醒目。要不是这两位朋友帮忙,还不知道要什么时候才能找到呢。

话说得多了,现在开拆,取电池。以前没接触过这东东,不仔细观察还真摸不到拆的窍门呢。看照片说话。

这个颜色很醒目,在包裹堆里一下子就看到了

9-A87  服务点放错格子了,所以一时半会不好找

混搭着发货

就这个离得近就拆它了

先看吸嘴

再看 屁    股

这算是商标吧

这字母什么意思呢

VIVO微距还不错,TM好小的字照清了

这个屁   股 盖子不仔细看还真不好拆

两边有两个进气口,就撬进气口很容易拆开了

反光,仔细看能看到进气口

这个是控制开关,当从吸嘴吸气时,它能感应到,接通电池给电 子  烟加热

开始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拆

后来发现,用这个美容针一挑轻轻松松就出来了

小心拉出一点,露出电池

再慢慢拉,电池出来了

接着小心地慢慢拉,电子 烟药芯也出来了

药芯

电子 烟就是这个药芯受热后冒出来了

不是密闭的

弄了一手烟油

加热丝在这里边

很短一小段

接下贴,别插楼

楼主:
全套都在

真正的主角亮相,真是卖家所说,生产日期就是今年三月的

加热丝在这里固定着

控制器,像个极驻体话筒

不知道什么原理,是感应压力呢,还是利用吸气时的风声呢

筒子内部,什么都没有了,空空如也

开始的时候不知道从哪拆,用钳子垫上布,就这还弄出痕迹了

模拟吸烟动作,屁  股这里发光指示

拆完蓝色的,发现这个红的上边带个塞子

那就拆开看看跟不带塞子的怎么就不一样了

塞子

塞子吸嘴,药芯合影

还真跟别的不一样,这个电池是坏的,测试是电池短路,万用表测试直通

用兆信电源大电视冲击一下,之后有点小电压

但是充了大半天,还是这样,这电池是彻底不行了。

最后说一说,不用拆电池就能知道电池好坏的办法。那就是,用嘴对着吸嘴去吸烟,如果听到叭的一声,吸嘴处能出来烟雾,电子 烟 屁 股那里LED亮,电池不用拆,一定是好的。

全贴完,谢谢关注!

网友:
前排看楼主折腾!
可以做烙铁吗?

网友:
我估摸着楼主可以用这个做个电子打火机

网友:
偶昨天也拆了一个,不过只有烟弹

网友:
好奇你买来做什么好玩的

网友:
运费贵,不然我也剁手了,三串当9V电源给万用表用应该没啥问题

网友A:
这种动力电池自放电比较大吧

网友:
这个就是电子烟啊

网友:
吸气时压力使内部膜片接触~

网友B:
我拆了那么多就一个电池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动力电池自放电比较大吧

自放电大地话只适合经常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拆了那么多就一个电池有问题

看着蛮像散落一地的爆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动力电池自放电比较大吧

谁讲的动力电池自放电大……估计是报废电池买多了吧……我这几千块动力电池,最长的都放5年了,成品电池使用之前都要静置半月的……自放电大的就报废了

网友:
这个不拆电池怎么充电?

网友:
一次性的,所以没充电电路

网友:
一次性DZY结构组成简单,它的控制系统主要起着管理以及协调气动开关、雾化器、聚合物锂电池、指示灯共同作用。绝大部分采用了气动开关,又称气流感应开关,行业内称之为味头。气动开关主要由极片、振膜、垫片、腔体、外壳、PCB组件、LED等组成。气动开关内部的极片和振膜共同构成平板电容结构,当气流进入腔体后,膜片开始振动,引发电容两端电场变化,产生随气流变化而变化的电压信号,完成气流信号到电信号的转化。
工作过程:当有抽吸动作时,气动开关检测到吸烟产生的负压,内部输出开关打开,加热丝发热,烟油在热作用下雾化并随气流从烟嘴端冒出。
控制系统
气动开关
气动开关引脚功能说明

网友:
是电子烟来的?

网友:
电池是一次性锂电池吗?没有充电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