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故障盯盯拍行车记录仪降压线 看看能不能修好

楼主(2021-05-11):
之前买的盯盯拍行车记录仪 带缩时录像功能 现在发现,老容易自动重启 仔细一琢磨,应该是降压线出问题了。这个降压线带低电压保护,通电情况下是5V输出,ACC电源有了之后是ACC有+5V ,

今天拆开,看看,空载电压正常,负载就开始自动重启 ,一下有电压,一下没电压。包括ACC的+5V 。一直循环。

外壳

这芯片看也看不到,不知道怎么修。坛友们,给点建议。

网友:
ACC是辅助供电,相当于车钥匙拧到"on"给全车供电或者打火后的状态。测试时ACC输入接12V。ACC控制DC-DC芯片工作。可以测绘一下DC-DC芯片的线路,这样就容易分析了

网友A:
淘宝随便一个几元降压模块解决,这个真的坏了没原件还不如直接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随便一个几元降压模块解决,这个真的坏了没原件还不如直接换

是打算换,降压模块要带ACC的,带低电压断电的,还是麻烦。买成品的,38

网友B:
先查查那两个大电解容量正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查查那两个大电解容量正不正常

好的,谢谢,我现在找个大点的电容换上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查查那两个大电解容量正不正常

加电容一样,不管用。

网友:
所有元件脚补焊一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我现在找个大点的电容换上去看看。

测量一下带负载是电流多少?排除负载是否有问题,超过了电源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量一下带负载是电流多少?排除负载是否有问题,超过了电源能力

负载很低,大约500ma左右,就不行了。如果不带负载,可以。按道理说,可以带2.5A 就算不是2.5A 1a应该勉强可以吧,这个才0.5A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