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LED电源频闪。拆

楼主(2021-05-11):
看到电源便宜,多买了几个发现频闪。在输出端并大电容无效。查是单级pfc高功率因数的通病。前级只有cbb电容。我试着在cbb电容上并联一个22uf电容发现只有轻微频闪了。又在另一个cbb上并联一个22uf电解电容,手机摄像头上完全没有频闪了。但发现电源比以前发热大多了。输出电流也大了0.03ma。请教各位懂电源的朋友:这样改可以用吗?有什么安全问题吗?功率因数高低无所谓,就是手机摄像头拍摄有频闪对于有强迫症的我不能容忍

网友A:
这样并了,是不是PFC就不给力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并了,是不是PFC就不给力了呢

不知道功率因数还有多少。请大神来说说。

网友B:
第一级滤波电容上不能并电容,

并上后,PFC就无效了。

PFC输出整流二极管后面可以并电容,不影响PFC效率,但也不用太大。

不过看图,你这板子也没有主动PFC;只是半桥结构的电源。

网友:
原电路不会无缘无故用无极性的cbb的,并个有极性的电解,会不会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级滤波电容上不能并电容,

并上后,PFC就无效了。

请说一下我这样并电容电源可以长期用吗?或者那个电容不要并。我的电容都是并联在整流桥后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级滤波电容上不能并电容,

并上后,PFC就无效了。

二极管在这个电容下面

网友:
单极PFC一般用在电池充电器,因为不要求功率连续。

你这种电源就是高功率因数,深度闪烁的。要么用两级PFC的驱动,要么商业灯具有些有两相火线,相位差120,两个灯互相弥补频闪,不过都是当年工频日光灯时代的设计了,现在不多了。。。甚至有些集约化照明开关后面有个集中PFC,输出直流300V去灯具。。。

网友:
频闪现象是不是电容的问题?

楼主:
现在是无频闪了,也算是解决问题了。给有需要的人参考。

网友:
好歹也用交流电容噻。

网友:
这种驱动建议不要在 整流后那个CBB上去并大电解了.  用在一个不会影响你视力的地方最好.

你要并的放大也是并400V或者450V耐压的电容,并个15uf差不多了.

要无频闪,像下面这种简单的低PF的 非隔离驱动 5毛一个的经济又好用.

网友:
用手机拍照或摄像功能检测LED灯是否频闪不一定正确,一方面跟功率因数高低有关,另一方面跟手机的屏幕刷新率有关。不建议在无极性电容上并有极性大电解电容。

网友:
前几楼说的有道理,楼主别瞎折腾了

网友:
也不是并了电容就无效,,,并了后功率因数低了而已,,要改的话,,改成填谷式的就可以了,,一样有0.9以上功率因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