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ZXV10 B860AV1.1机顶盒

楼主(2021-05-11):
中兴ZXV10 B860AV1.1机顶盒刷机破解成功,电视能看,就是找不到u盘,不能播放u盘视频、文件等。请教高手点解!!

网友A:
安装文件管理类APP没有?比如安装一个ES文件浏览器。我的安装后观看局域网里的视频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文件管理类APP没有?比如安装一个ES文件浏览器。我的安装后观看局域网里的视频很方便。 ...

不显示u盘,信号源里也没有,多媒体也没有,文件管理也没有看到。

楼主:
安装文件管理类APP怎么安装,还要用putty安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文件管理类APP没有?比如安装一个ES文件浏览器。我的安装后观看局域网里的视频很方便。 ...

看不到u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文件管理类APP没有?比如安装一个ES文件浏览器。我的安装后观看局域网里的视频很方便。 ...

谢谢你!解决了。
哎,启动盘不能在机顶盒上当u盘用,换了个盘可以。见笑了

网友:
楼主,你的刷机包是干净系统的吗

网友B:
刷机过程说一下吧!手里有一个,折腾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机过程说一下吧!手里有一个,折腾一下!谢谢!

也是瞎折腾的,就是用USB转TTL CH340模块 和网上的教程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机过程说一下吧!手里有一个,折腾一下!谢谢!

要在本站内用M币买刷机固件包装在u盘上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