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 三菱MELSEC-Q系列中大型PLC拆解:Q38B,Q61P,Q02H,QD75P4,QX40,QY40P

楼主(2021-05-11):
三菱Q系列PLC 是日系中大型PLC的代表,在国内用户群仅次于西门子中型PLC  S7-300系列。
这次来个整套,多楼层。废话不说了!
上菜!

正面。从左至右,Q61P电源模块,Q02H CPU模块,2个QD75P4定位模块,3个QX40数字输入模块,3个QY40P数字输出模块。

底板

大图,最左边的是扩展底板连接电缆插槽。

楼下继续
next

楼主:
Q61P电源模块拆解

Q61P电源模块:

这一边与CPU 模块相邻,覆盖金属板,防止电源干扰CPU模块。

底部插头。

电源外部接线

内部

大图,三肯,电源代工的?

大图

楼下继续
next

楼主:
Q02H CPU模块拆解

Q02H CPU模块。
由于CPU 里存放有调试数据,是由电池保存的,所以没有完全拆开,请大家见谅!

USB口用于程序传递,调试。下面的圆口是RS232接口,没有这个线怎么办?老式PS2鼠标键盘插头线改呀!
可以插扩展存储卡。

锂电池保存数据,锂电池是可以更换的。

大图

锂电池

楼下继续
next

楼主:
QD75P4定位模块拆解

QD75P4定位模块
这个模块功能是比较强大的,4个轴。用于给伺服器发脉冲,控制电机运转。

楼下继续
next

楼主:
QX40数字量输入模块拆解

QX40数字量输入模块

大图

楼下继续
next

楼主:
QY40P数字量输出模块拆解

QY40P数字量输出模块

镀金

楼主:
这些模块部分有十多年历史了,某些元件老化很厉害,甚至损坏。
实际质量,个人感觉三菱还是比不过西门子S7-300系列,运行20年内西门子S7-300系列少有元件劣化损坏的。
我接触的最耐用的是美国GE的90-30系列,有客户多套系统已经正常运行28年了!有时候不得不服呀!有机会我去弄一套回来拆开。

网友:
模块化的PLC比较少见到,有点程控电话交换机的味道了。

网友:
中大型的PLC都不错,灵活配合各种想要的模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些模块部分有十多年历史了,某些元件老化很厉害,甚至损坏。
实际质量,个人感觉三菱还是比不过西门子S7- ...

GE销量太低了。日系也就三菱 欧姆龙 安川,富士 松下太拉垮了 已经逐步淡出工控界

网友:
有没有国产的?

楼主:
国产中大型也有好几家公司在做,发展也很不错的。国产小型的用得比较广泛,中大型的除了在部分特殊行业,一般工业自动化领域现在还不是太多,因为中大型项目对可靠性要求高。但近两年随着中美贸易争端加剧,许多工程师也有了新的认识,在项目中使用国产中大型的工程师也逐步多了起来,虽然还是很受限制,但必定早晚要走出这一步。我暂时还没有接触国产中大型的机会。

网友A:
输入输出没用光耦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输出没用光耦隔离?

有光耦器件隔离的。

网友B:
我们的龙门冲床配置和你这套差不多,现场是一个电源一个Q02或者Q04,再加上一个2轴或者一个四轴,一个16位输入,一个16位输出,一个cclink通讯模块,一个16位高速模块,cclink扩展的是3个16位的开关输入和3个16位的开关输出,以及一个变频器。最早的机器是2010年前后的,话说这系统还是比较稳定的,只要不短路等情况,没啥问题。
S7-300的系统我这没有,有个VIPA的300的,也没问题,一直在用。也差不多2010年前后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的龙门冲床配置和你这套差不多,现场是一个电源一个Q02或者Q04,再加上一个2轴或者一个四轴,一个16位 ...

VIPA拆开看过没?做工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VIPA拆开看过没?做工如何?

没有,就三台,没有备用PLC,也没有程序备份,还没有MMC卡,不会弄

网友:
看来好多同行啊,

网友:
学习了,拆得更彻底就更有看头
看热闹不嫌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