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七寸液晶电视如何修改成为通电开机

楼主(2021-05-11):
家里有个七寸的小液晶电视,有AV输入,现在的情况是通电12V后关机状态,要按开机键才能开机,且开机后直接是电视的状态。
我现在想对这个小东西改一下,外接个摄像头当作可视门镜。
当然可以一直是开机状态,但这个小东西太古老了,功耗十瓦左右,一直开机感觉不爽,太费电。
想做到这样:平时为断电情况,一旦有人敲门,手动接通电源,直接开机并进入AV模式

不知道这方面的知识,想看看哪位大佬有方案帮解决一下,谢谢了

网友:
估计要把驱动板换成带倒车视频的驱动板,那种驱动板只要倒车就打开AV

网友:
按钮开关出用三极管做一个延时复位电路。

具体看看此开关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有效。

网友:
要么换驱动板,要么用个小单片机控制吧

网友:
不改变功能的情况下,增加延时触发电路,通电2秒后发出高电平触发电源开关,开机AV需要找到数字开关,对调一下输入或者直接去掉引出线直接输入AV信号。

网友:
淘宝有现成的模块可以是使用  自己搜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