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七彩虹M.2 NVME型号CN600速度慢,比sata还慢

楼主(2021-05-11):
手里有块七彩虹的CN600,128G的,读写速度也就和SATA3差不多,甚至更慢一些。温度一直显示54度,主控特别烫,加了散热片能好一点,但是速度还是不快。是什么原因?这个有固件可以刷?重新开卡能行吗?

网友A:
128的估计就是这个速度了,想要再快只能换256的或者512的.没有办法了.

网友B:
TLC连续写入是会低于100MB的,SATA也是一样的,就这么用吧,NVME读取比较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8的估计就是这个速度了,想要再快只能换256的或者512的.没有办法了.

嗯,规格估计太低了,这玩意挺差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TLC连续写入是会低于100MB的,SATA也是一样的,就这么用吧,NVME读取比较快

确实,感觉听差

网友:
我买的二手256G的,nvme接口的,也是tlc颗粒,读的速度比较快,达到1400M,写的只有四百多.没有办法.如果想再快只能换MLC颗粒的盘了.